STC89C52RC单片机晶振电路不起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12):
晶振12MHz,两个47pf电容,晶振不起振,led灯不闪烁;当用万能表表笔去接单片机晶振两脚,反而单片机正常运行内部设好的程序去闪烁;用表笔接单片机晶振脚,不用晶振led灯也能闪烁,什么原因

网友A:
把47pf换成30p或者22p试试

网友B:
换电容,另外电容的引脚是不是接触到晶振的外壳了

网友C:
晶振不起振,是不是因为匹配电容不匹配导致,可以先把晶振两端接到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D:
单片机是一个大规模高速数字电路,做好不用面包板,用洞洞板焊接都好很多。

网友E:
去掉电容试试

网友F: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换一个别的类型的电容在重新做一次实验应该就好了

网友G:
感觉是接触不良。建议换洞洞板吧!起码可以专注于代码,不用在这些接线问题上费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