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语言$INCLUDE包含头文件报错?#include可以

楼主(2022-11-12):
使用$INCLUDE每次都报错,而是用#include无论包含INC文件还是H文件都能正确编译,请教各位大哥按照教材写的为什么不行?我自己分别创建了INC和H文件

网友A:
Intel A51只能用$INCLUDE,至于你用的编译器支持何种写法,查编译器手册。

网友B:
$include (REG51.INC)   这个括号时必须的。 并且, 只能包含 符合 汇编格式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REG51.INC)   这个括号时必须的。 并且, 只能包含 符合 汇编格式的头文件,

可以了,谢谢

网友C:
不重要。
【方言】不一样而矣。
入乡随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