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PCB 热电偶+语音提示外围电路问题

楼主(2022-11-12):
本人电路电路初学者,做了一个LCD1602显示热电偶温度,JQ8900语音提示的电路,因第一次打板画电路,希望各路大神看一下这板电路有没有问题,小弟在此谢过各位!

网友A:
你这BAT是指电池吗,如果带电池,完全不是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BAT是指电池吗,如果带电池,完全不是这样设计

bat是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BAT是指电池吗,如果带电池,完全不是这样设计

请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B:
1.        5个led用单片机IO口驱动,按照图里的接法,如果用直插式led,IO高电平时应该是不会亮,把led换个方向,串联的电阻接电源正极
2.        1602的V0脚接的可调电阻接法不对,网上百度
3.        蜂鸣器用三极管驱动,单片机IO口无法直接驱动蜂鸣器
4.        AMS1117降压电路有2个,重复了
5.        AMS1117降压电路输出3,3v电压,电压太低,也没法满足lcd1602的电压要求

网友C:
赞同5#的建议。
不建议U3-9、10脚浮空。
LED灯尽可能用同一个端口,对软件有益(优化类,非原则问题)。
CPU与电池共用一个电源,不妥。要做处理,原因是,某日电池无电时,可能强行拉低稳压器,使CPU无法工作。
另:如果电池是作为备用电,要增加供电检测电路,目的:
有电时,由电源供电,并对电池浮充。
无电时,由电池供电,进行省电模式。耗电大的模块不要接在电池上!且用二极管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5个led用单片机IO口驱动,按照图里的接法,如果用直插式led,IO高电平时应该是不会亮,把led换个方向, ...

谢谢大佬提示!!

网友D(2023-12-21):
u4的ss、sck端口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