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ADC0832转换MQ3酒精传感器OLED显示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
如果仿真打不开,把Proteus升级到8.13版本。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ole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Get_AD_Result();   //模数转换结果
uint boundaries=80;//初始酒精报警设定为80
uint vt;
uchar AD;
uint x,y;

//ADC0832引脚定义
sbit CS   = P1^0;
sbit CLK  = P1^2;
sbit DIDO = P1^1;
sbit K1 = P2^2;
sbit K2 = P2^3;
sbit LEDR=P0^0;
sbit Beep=P2^7;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j=n;j>0;j--)
for(i=112;i>0;i--);
}

void main()
{
   OLED_Init();//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1);//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OLED_ShowChinese(0,0,0,16);
         OLED_ShowChinese(16,0,1,16);
         OLED_ShowChinese(32,0,2,16);
         OLED_ShowChinese(48,0,3,16);
         OLED_ShowChinese(64,0,4,16);
         OLED_ShowChinese(80,0,5,16);//显示酒精浓度测试
         Delayms(20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16);//显示酒
         OLED_ShowChinese(16,0,1,16);//显示精
         OLED_ShowChinese(0,2,6,16);//显示设
         OLED_ShowChinese(16,2,7,16);//显示定
         OLED_ShowString(32,0,":",16);//显示:
         OLED_ShowString(32,2,":",16);//显示:
         OLED_ShowString(88,2,"mg/ml",16);//显示mg/ml
         OLED_ShowString(88,0,"mg/ml",16);//显示mg/ml

   CLK = 0;      //ADC0832初始化
   CS   = 1;
   while(1)
         {
          AD = Get_AD_Result();
    vt = (500.0/256.0)*AD;//得到输出电压
          x=(vt-3)/2.778;//酒精浓度
          y=x/10;
          OLED_ShowNum(40,0,x,3,16);//显示整数
          OLED_ShowNum(72,0,y,1,16);//显示小数
          OLED_ShowString(64,0,".",16);//显示小数点
          OLED_ShowNum(40,2,boundaries,3,16);//显示设定值
                if(x>=boundaries)//酒精浓度大于等于设定,蜂鸣器响,红灯亮
                {
                        Beep=0;
                        LEDR=0;
                }
                else//酒精浓度小于设定值,蜂鸣器不响,红灯不亮
                {
          Beep=1;
                LEDR=1;
                }

                if(K1==0)//按下K1时,设定值减1
                {
                        Delayms(15);//消抖
                        if(K1==0)
                        {
                         boundaries--;
                        }
                 while(!K1);//判断K1是否弹起
                }

                if(K2==0)//按下K2时,设定值减+
                {
                        Delayms(15);//消抖
                        if(K2==0)
                        {
                                boundaries++;
                        }
                 while(!K2);//判断K2是否弹起
                }
         }
}

//------------------------------
//     获取AD转换结果(0通道)
//------------------------------
uchar Get_AD_Result()         //包含11个CLK下降沿
{
    uchar i, dat;
    CS = 1;              //ADC0832未工作时,CS端为高电平,此时芯片禁用
    _nop_;               //对于延时很短的,要求在us级的,采用“_nop_”函数
    CLK =1;
    CS = 0;
    DIDO = 1; CLK = 0; _nop_; CLK = 1; _nop_; //SCLK第一个下降沿来到时,DI = 1启动ADC0832
    DIDO = 1; CLK = 0; _nop_; CLK = 1; _nop_; //SCLK第二个下降沿
    DIDO = 0; CLK = 0; _nop_; CLK = 1; _nop_; //SCLK第三个下降沿,发送1,0选择通道cho
    DIDO = 1;                                //释放总线
    for(i = 0; i < 8; i++)                  //第4个下降沿到第11个下降沿
    {
        CLK = 0;                           //clk处于下降沿,每一个下降沿DO端输入下一个
        _nop_;                              //对于延时很短的,要求在us级的,采用_nop_函数
        if(DIDO) dat |= 0x01;              // dat = dat | 0x01,dat和0x01做“或”的运算,意思是最低位置1,其它位保持不变。
        CLK = 1; _nop_;                      //clk处于上升沿
        dat <<= 1;                          //数据左移
    }
    return (dat);
    CS = 1;                                  //ADC0832停止工作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版本的仿真(注意其他版本打不开的)下载:

网友A(2024-12-09):
用的lcd?代码里咋写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