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矩阵键盘改写C语言数组存储LCD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2-11-12):
想在LCD上通过矩阵键盘给数组重新赋值不知道为什么LCD显示全是空格,大佬求解。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1[]="Hello, World!    ";
uchar code table2[]="What should to do";
uchar code table3[]="21120115      ";
uchar code table4[]="51102112         ";
      uchar cache[]="             ";
uchar var,K_count;

sbit RS=P2^0;
sbit EN=P2^2;
sbit RW=P2^1;

void delay(uint sc);
void intion();
void Write_con(uchar con);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Dis_Lcd(uchar str[],uchar str1[]);
void Key_scanf();

void main()
{
        intion();
        while(1)
        {
                uchar i;
                Key_scanf();
                Write_con(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cache[i]);
                        delay(3);
                }
        }
}

void delay(uint sc)
{
        uint i,j;
        for(i=sc;i>0;i--)
                for(j=110;j>0;j--)
                {
                        ;
                }
}

void intion()
{
        EN=0;
        RW=0;
        Write_con(0x38);
        Write_con(0x0c);
        Write_con(0x06);
        Write_con(0x01);
        Dis_Lcd(table1,table2);
}

void Write_con(uchar con)
{
        EN=0;
        RS=0;
        P0=con;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EN=0;
        RS=1;
        P0=dat;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Dis_Lcd(uchar str[],uchar str1[])
{
        uint i;
        Write_con(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str[i]);
                delay(5);
        }
        Write_con(0x80+0x40);
        for(i=0;i<16;i++)
        {
                Write_dat(str1[i]);
                delay(5);
        }
}

void Key_scanf()
{
        uchar temp;
        P3=0x0f;/*截取高四位IO端口数据,即列判断*/
        temp=P3&0x0f;
        if(temp!=0x0f)
        {
                        delay(10);
                        K_count++;
                        switch(temp)
                        {
                                case 0x0e:var=0*4;break;
                                case 0x0d:var=1*4;break;
                                case 0x0b:var=2*4;break;
                                case 0x07:var=3*4;break;
                        }

                P3=0xf0;/*行列电位翻转 */
                temp=P3&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var+=0;break;
                                case 0xd0:var+=1;break;
                                case 0xb0:var+=2;break;
                                case 0x70:var+=3;break;
                        }
                }
                switch(K_count)
                {
                        case 1:cache[0]=var;break;
                        case 2:cache[1]=var;break;
                        case 3:cache[2]=var;break;
                        case 4:cache[3]=var;break;
                        case 5:cache[4]=var;break;
                        case 6:cache[5]=var;break;
                        case 7:cache[6]=var;break;
                        case 8:cache[7]=var;break;
                }
                while(P3!=0xf0)
                {
                        ;
                }
        }
}

网友A:
K_count没有赋初值,也没判断是否超出数组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
自己走单步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