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定时器0中断做的PWM终于调试成功!

楼主(2022-11-12):
用定时器0中断做的1KHZ(每100us中断一次)PWM终于调试成功!
不知道是为什么,用while(1){。。。}老是不行,换成do{。。。}while(1)就成功了。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数据类型简化-起别名

         uchar count=0;
         uchar x;                        //x=1~10,占空比档位分别对应10%~100%

          sbit S8050_b=P2^0;

          void T0_init()
          {
           TMOD |= 0x01;
       TH0 = 0xff;       //100us 中断一次
       TL0 =0xa4;
       EA=1;
       ET0=1;
           TR0 =1;
          }

          void T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0xff;           //重装初值
      TL0 =0xa4;
          count++;                           //中断次数+1
          }

          void main()
      {        S8050_b=0; x=2;
          T0_init() ;
          do                                         //1KHZ,PWM
          {
           if(count>0 && count<=x)   {S8050_b=1;}
           if(count>x && count<10)   {S8050_b=0;}
           if(count==10)   {count=0;}
           }
           while(1);
          }

网友A:
这个CPU占用率是不是很高

网友B:
延时是否太短了?根本看不到现象。我把定时器延长后,才看到呼吸灯现象。

网友C:
即便你用 定时器做,你也不应该这样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是否太短了?根本看不到现象。我把定时器延长后,才看到呼吸灯现象。

我接的是个直流电机,而且电机两端加了个电压表,运行后电机两端电压确实是按PWM设定的变了

网友D:
这样改比较好
#include <reg52.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数据类型简化-起别名

uchar count=0;
uchar x;                        //x=1~10,占空比档位分别对应10%~100%

sbit S8050_b=P2^0;

void T0_init()
{
    TMOD |= 0x01;
    TH0 = 0xff;       //100us 中断一次
    TL0 =0xa4;
    EA=1;
    ET0=1;
    TR0 =1;
}

void T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0xff;           //重装初值
    TL0 =0xa4;
        if(count<=x)
        {
                S8050_b=1;
        }else{
                S8050_b=0;
        }
        if(++count>=10)//中断次数+1
        {
                count=0;
        }
}

void main()
{
    S8050_b=0;
    x=2;
    T0_init() ;
    while(1);
}

楼主:
老总好!
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加判断语句会不会超过100us的中断时长呢?我把握不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总好!
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加判断语句会不会超过100us的中断时长呢?我把握不准

可以用keil的调试模式运行一下
这中断大概会消耗30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