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_c51中文路径导致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22-11-12):
使用英文路径,项目一多,找起来很麻烦。中文路径keil又报错,谁有好的解决方案吗?
图片仅说明问题,不是mdk

网友A:
MDK不挑什么中文英文目录,你一定是搞错了什么东西。只有早期的C51编译器只认8.3格式的目录名和文件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不挑什么中文英文目录,你一定是搞错了什么东西。只有早期的C51编译器只认8.3格式的目录名和文件名。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早期的

网友B:
MDK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C:
建议安装在根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K支持中文路径

我说的c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安装在根目录下

keil程序可以安装在根目录,但项目文件我想使用中文表示啊,怎么办

网友D:
项目程序是可以用中文命名的,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错误?

网友A:
但是你在楼主位发的图是M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在楼主位发的图是MDK。

哦?是吗,我截的官方的图,没注意到是mdk,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项目程序是可以用中文命名的,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错误?

我测试过,英文路径调试没问题,中文就出错(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

网友E:
我用V5,跟楼主版本一样,项目是中文目录,仿真调试时偶尔也跳那个红叉(只是偶然现象),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V5,跟楼主版本一样,项目是中文目录,仿真调试时偶尔也跳那个红叉(只是偶然现象),不知道什么原因。

已确认中文路径会导致该问题,keil设计时未考虑亚洲用户

网友F:
工程人员不用英文用啥。如果怕看不懂,可进行代码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程人员不用英文用啥。如果怕看不懂,可进行代码管理。

不是看不懂,只是看着累,就是想使用中文

网友G:
中英文其实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更改软件安装目录文件夹的名字,会报错。如果更改了,可以在tool一个文本文件把他改回来。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E:
感觉它这个跟中英文关系不大。我把项目路径改成全英文还是弹了一次红叉。弹有很大的随机性,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H:
中文路径上的字符不能有那个著名的0xFD编码

网友I:
这个路径下的括号会导致出现问题,建议安装在没有特殊符号的目录下(下划线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中文路径上的字符不能有那个著名的0xFD编码

求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它这个跟中英文关系不大。我把项目路径改成全英文还是弹了一次红叉。弹有很大的随机性,不知道啥原因。

我改成英文就没再弹过了,倒是中文时经常弹。当然也可能是时间短,还没到弹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路径下的括号会导致出现问题,建议安装在没有特殊符号的目录下(下划线除外)

你确定是括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个路径下的括号会导致出现问题,建议安装在没有特殊符号的目录下(下划线除外)

不是括号的问题。我直接装到C盘下C:\Keil_v5也弹红叉。不过把项目目录改成英文后只弹了一次。再用段时间看看。

网友H:
Keil 项目路径名的字符中也不能含有带 0xFD 编码的汉字。
GB2312 中,包含 0xfd 编码的汉字如下:
褒饼昌除待谍洱俘庚过糊积箭烬君魁
例笼慢谬凝琵讫驱三升数她听妄锡淆
旋妖引育札正铸 佚冽邶埤荦蔟摭啐
帻猃恺泯潺妪纨琮椠辇挲臊忑睚铨稞
瘕颀螨簖酏觚鳊鼾

楼主:
引用 网友H:
Keil 项目路径名的字符中也不能含有带 0xFD 编码的汉字。
GB2312 中,包含 0xfd 编码的汉字如下:
褒饼昌 ...

多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