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C单片机简单AD转换汇编程序,想做个NTC测温度,搞不懂STC单片机AD转换,大神们...

楼主(2022-11-13):
求简单的STC单片机AD转换汇编程序,用10K NTC测温度

网友A:
1、温度与NTC阻值有个对应关系表,你先看明白。
2、将NTC阻值转换成电压,这是硬件知识,你要会弄(如:与另一个标准电阻分压,或用恒流源转换)。
3、要会计算一下转换成电压后,电压与温度的对应关系(用电压替换掉表中的电阻),建成一个【电压与温度】对应的新表格。
4、这时程序就可以写了,采样到AD数值后,计算出电压是多少。
5、在你做的新表格中,找到采样电压对应的温度,就大功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