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用51单片机中的高128位内部ram啊?

楼主(2022-11-13):
小弟初学AT89C52单片机,写相关程序的时候看到下面报错
可以看到data超过了128Byte,当我把一个数组改成xdata形式的时候,程序就不报错了,说明程序是没问题的
网上查了不少帖子,说是把变量改成idata类型就可以用高128Byte,可是我改了以后问题依旧
由于是设计,不想把问题搞得太复杂,就没用带xram的增强51单片机了
除了扩展ram外有好办法吗?

楼主:
问题已查明。。。使用了AT89C51。。。Keil里单片机型号选错了,留这个问题在这里供后来者参考

网友A:
data=128的也不一定就能完美运行。最好是小一点。

网友B:
高128字节SRAM,用idata定义变量即可。

网友C:
只要芯片中有高128RAM,你就可以使用。
用汇编写程序时用间接寻址。
用C写程序时,编译平台自动帮你做。
标准51,CPU中没有XRAM要外接。
改进的51,许多芯片内含XRAM,
如STC系列中,很多型号都有。
要用多大的XRAM容量,查一下STC的广告版手册。

你需要多读CPU手册,了解这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