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台故障,液晶屏一排黑方块不显示温度 求教 PIC16F688单片机

楼主(2022-11-13):
    老款AT937A焊台故障,液晶屏不显示温度,只显示一排黑方块,手柄持续加热,无法调温,单片机为PIC16F688,液晶屏为JDL0802A(WER3.0)怀疑单片机有问题,.请问:如何测量单片机好坏?手头有示波器和万用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温度传感器坏了,单片机读取传感器的值转换成温度的时候显示超量程,导致显示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温度传感器坏了,单片机读取传感器的值转换成温度的时候显示超量程,导致显示黑块

手柄里面只有加热丝,和接地线,没有传感器,这叫:”加热丝与传感器分时复用。

网友B:
只要单片机有任何,有规则性的动作,都可以认为单片机是好的。
例如:闪灯、有规则显示字符。
对单片机你能修的只有晶振,复位,电源。其它几乎无解。

网友C:
只显示一排黑方块,典型的LCD初始化没过关。。要么线断了、错了,要么MCU挂了。和传感温头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显示一排黑方块,典型的LCD初始化没过关。。要么线断了、错了,要么MCU挂了。和传感温头无关。

正解!板子上没发现有晶振,电源没问题,经查单片机外围的调温电位器,以及三个温度设定轻触开关都没问题。线断了值得是哪?手柄的发热丝及连接线也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显示一排黑方块,典型的LCD初始化没过关。。要么线断了、错了,要么MCU挂了。和传感温头无关。

看来是单片机挂了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柄里面只有加热丝,和接地线,没有传感器,这叫:”加热丝与传感器分时复用。

它的加热丝是四线的,有两根测温,如果坏了那十几块就修好,其他地方坏了就没的修了。

网友E:
挨个挨个用万用表测一下引脚,上网络搜索一下引脚对应的内容

网友F:
测量没必要,只要用同型号液晶屏替换一下就知道液晶屏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