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和独立按键的结合但不知道哪里出错还是实现不了退格清零,麻烦各位帮忙...

楼主(2022-11-13):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2^3;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
sbit key_s2 = P3^0;
uchar num;
uchar KeyValue = 20;
uchar temp;

uchar  code tabel[]= {
//0                1         2     3     4     5     6     7     8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9     A     B           C         D           E         F                H         L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0x76, 0x38,
//n           u          -          ??
0x37, 0x3E, 0x40, 0x0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KeyScan()
{

        P3 = 0XF0;
        if(P3 != 0XF0)
        {
                delay(10);
                if(P3 != 0XF0)
                {
                        switch(P3)
                        {
                                case 0xe0:        KeyValue = 0;        break;
                                case 0xd0:        KeyValue = 1;        break;
                                case 0xb0:        KeyValue = 2;        break;
                                case 0x70:        KeyValue = 3;        break;
                        }
                        P3 = 0X0F;
                        switch(P3)
                        {
                                case 0x0e:        KeyValue = KeyValue;        break;
                                case 0x0d:        KeyValue = KeyValue + 4;        break;
                                case 0x0b:        KeyValue = KeyValue + 8;        break;
                                case 0x07:        KeyValue = KeyValue + 12;        break;
                        }
                        while(P3 != 0X0F);
                }
        }
        P3 = 0XFF;
        if(P3 != 0XFF)
        {
                delay(10);
                if(P3 != 0XFF)
                {
                        switch(P3)
                        {
                                case 0xfe:        KeyValue = 16;        break;
                                case 0xfd:        KeyValue = 17;        break;
                                case 0xfb:        KeyValue = 18;        break;
                                case 0xf7:        KeyValue = 19;        break;
                        }
                        while(P3 != 0XFF);
                }
        }

}

void Template()
{

        if(KeyValue==0)
        {

                num=0;

        }
        else if(KeyValue==1)
        {

                num=1;

        }
        else if(KeyValue==2)
        {

                num=2;
        }
        else if(KeyValue==3)
        {

                num=3;
        }
        else if(KeyValue==4)
        {

                num=4;
        }
        else if(KeyValue==5)
        {

                num=5;
        }
        else if(KeyValue==6)
        {

                num=6;
        }
        else if(KeyValue==7)
        {

                num=7;
        }
        else if(KeyValue==8)
        {

                num=8;
        }
        else if(KeyValue==9)
        {

                num=9;
        }

        else if(KeyValue==10)
        {

                num=10;
        }
        else if(KeyValue==11)
        {
                num=11;
        }
        else if(KeyValue==12)
        {
                num=12;
        }
        else if(KeyValue==13)
        {
                num=13;
        }
        else if(KeyValue==14)
        {
                num=14;
        }

        else if(KeyValue==15)
        {
                num=15;
        }

        if(KeyValue==16)
        {

                if(num!=9)  num++;
                if(4<KeyValue&&KeyValue<9)
                {
                        temp=_crol_(temp,1);
                        P1=temp;

                        beep=~beep;
                        delay(500);
                }
        }
        else if(KeyValue=17)
        {

                num=num-1;
                if(num==0);num=0;
        }
        else if(KeyValue=18)
        {

                num=num+1;
                if(num>9)num=9;
        }
        else if(KeyValue=19)
        {

                num=0;
        }

  KeyValue=49;
}

void main()
{
        temp=0xf0;
        P1=temp;

        WE = 1;
        P0 = 0XFE;
        WE = 0;

        DU = 1;
        while(1)
        {
                KeyScan();
                Template();
                P0 = tabel[num];

        }
}

网友A:
矩阵的各个键都是等价的,关键是按下后你程序如何执行!
退格:清除上次键操作的结果,将光标(指针)停留在上次的键位上。
这就要求你记住每次操作的键位置。
清零:将当前位置上的东东清0 。
也要求你对每次操作的键位置有记录,还要求你对清0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