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转换 PCF8591数显电压表代码Proteus仿真原理图

楼主(2022-11-13):
以单片机为核心器件,组成一个简单数字电压表。
(1)采用1路模拟量输入,能够测量0-10V(20v、30v、40v)之间的直流电压值。
(2)电压显示可采用LCD1602显示,能够显示两位小数。
简易数字电压表的制作,主要涉及数据(电压)测量、A/D转换及控制显示方面的知识。
(1)A/D转换采用PCF8591实现。
(2)电压显示采用LCD1602。
(3)单片机选用AT89C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函数_nop_()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AddWr 0x90   //PCF8591写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PCF8591读地址
#define w_com P0

sbit RS=P2^2;
sbit RW=P2^3;
sbit E=P2^4;
sbit Sda=P1^2;        //定义IIC总线引脚
sbit Scl=P1^1;
u8 datetab[10];    //存入电压值
u8 ADtemp;   //通道转换后存入的数值
float V_1602;
u16 num=0;

unsigned long num_pow(u8 m,u8 n)          //指数运算
{
        unsigned long result=1;
        while(n--) result*=m;
        return result;
}

void float2str(u8 str[],double floa,u8 len1,u8 len2)         //浮点型转字符型数组
{
        u8 i=0,j=0;
        u16 zhengshu=floa;
        u16 xiaoshu=(floa-zhengshu)*num_pow(10,len2);
        while(len1--)
        {
                str[len1]=zhengshu%10+0x30;
                zhengshu=zhengshu /10;
                i++;
        }
        str[i]='.';
        while(len2--)
        {
                str[i+len2+1]=xiaoshu%10+0x30;
                xiaoshu=xiaoshu/10;
                j++;
        }
        str[i+j+1]='\0';
}

/*------------------------------------------------
启动IIC总线
------------------------------------------------*/
  void Start(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da=0;        //sda负跳变
   _nop_();
   Scl=0;
  }
/*------------------------------------------------
停止IIC总线
------------------------------------------------*/
  void Stop(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da=1;        //sda正跳变
   _nop_();
   Scl=0;
   }
/*------------------------------------------------
   IIC总线应答
------------------------------------------------*/
   void Ack(void)
   {
    Sda=0;         //scl高电平期间sda输出低电平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IIC总线非应答
------------------------------------------------*/
        void NoAck(void)
        {
         Sda=1;          //scl高电平期间sda输出高电平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
向PCF8591发送1字节数据(/地址/控制命令等)
------------------------------------------------*/
void Send(u8 Data)
{
          u8 BitCounter=8;   //定义发送位数为8
          do
          {
                 Scl=0;
                 _nop_();
                 if((Data&0x80)==0x80)        //逐位判别1/0后送至SDA
                    Sda=1;        //scl低电平期间数据送至sda线
                 else
                    Sda=0;
                  Scl=1;        //scl变高输出数据(写入pcf8591)
                  Data=Data<<1;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Scl=0;
}
/*------------------------------------------------
从PCF8591读入1字节(例如A/D转换结果)
------------------------------------------------*/
u8 Read(void)
{
                   u8 temp=0;
                   u8 BitCounter=8;
                   Sda=1;                        //拉高数据线
                   do
                   {
                          temp=temp<<1;        //逐位移入temp
                        Scl=0;
                  _nop_();
                          Scl=1;         //scl变高采样sda线
                          _nop_();
                          if(Sda)                        //判别SDA线上为1/0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返回值为读入的字节
}

void DACconversion(u8 sla,u8 c, u8 Val)    //8591输出一个数据
{
        Start();//启动总线
        Send(sla);//发送器件地址
                 Ack();
        Send(c);//发送控制字节
                 Ack();
        Send(Val);//发送DAC的数值
                 Ack();
        Stop();//结束总线
}

/*----------------------------------------------------------
启动PCF8591 Chl 通道A/D转换并读取转换结果
--------------------------------------------------------------*/
u8 ReadADC(u8 Chl)
        {
                 u8 Data;
                 Start();                //开始信号
                 Send(AddWr);                   //发写地址(0x90)
                 Ack();                           //等待 PCF8591应答
                 Send(0x40|Chl);         //写入控制字并启动 Chl通道A/D转换
                 Ack();                           //等待 PCF8591应答
                 Start();                           //重发开始信号
                 Send(AddRd);           //写入读地址
                 Ack();
                 Data=Read();            //读取A/D转换结果(注意是上次的)
                 NoAck();                //发非应答信号
                 Stop();                           //停止总线操作
                 return Data;            //返回A/D转换结果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LCD_busy(void)
{
    u8 temp;
    do{
        temp =0xff;
        E = 0;
        RS= 0;
        RW = 1;
        E =1;
        temp = w_com;
                        }while(temp&0x80);  // 如果 BF =1 则持续检查
        E = 0;
}

void write_command(u8 com)
{
    LCD_busy();
   E= 0;
   RS =0;
   RW =0;
   w_com = com;
   E =1;
   delay(100);
   E = 0;

}

void write_data(u8 com)
{
  LCD_busy();
  E=0;
  RS= 1;
  RW =0;
  w_com = com;
  E=1;
  delay(100);
  E =0;

  }

        void lcd_initial(void)
{
        write_command(0x38);    //8位数据接口,双行显示
        delay(100);
  write_command(0x0c);    //开显示屏
        delay(100);
         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100);
  write_command(0x06);                 //光标移动
        delay(100);

  }

void string(u8 y,u8 x, u8 *s)     //x表示行,y表示列
{
         if (x==1)
         {
                write_command(0xc0|y);          //因为DDRAM寻址指令是 0x80开头。
         }
         else
                write_command(0x80|y);

         while(*s != '\0')
        {
          write_data(*s++);
        }
}

void string_word(u8 y,u8 x,u8 num)
{
         if (x==1)
         {
                write_command(0xc0|y);          //因为DDRAM寻址指令是 0x80开头。
         }
         else
                write_command(0x80|y);

                write_data(num);

}

void main()
{
        lcd_initial();
                while(1)
                {
                ADtemp=ReadADC(1);              //读取通道1 A/D转换结果
                V_1602=ADtemp*(10.0/256);          //计算电压值     10.0 20.0  30.0 40.0
                float2str(datetab,V_1602,2,2);   //显示整数位与小数位的个数
                string(5,0,datetab);                        //显示的位置和内容
                string_word(10,0,'V');            //显示单位
                delay(10000);
                }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版本的仿真下载(注意不能兼容其他版本 只能用8.13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