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D4单片机上电后RXD脚一直为高电平

楼主(2022-11-13):
如题, 楼主以前都是用STC8A8K64S4A12的, 但此芯片已经很难买到, 故换为K64D4, 下载电路采用“一键下载”的方式, 电路很简单想必大家都能看懂

(此电路在K64S4A12的板子上楼主已使用多次,基本没有问题)

具体问题是K64D4单片机上电后, 其P3.0(RXD)口恒为高电平(5V),P3.1(TXD)口为2.1V左右,无法下载程序,想问问坛友这种情况正常吗?该怎么处置?

网友A:
没看到防倒灌电路,就是TXD上串二极管,防止断电后TXD继续向单片机供电导致冷启失效,量IO电压没什么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防倒灌电路,就是TXD上串二极管,防止断电后TXD继续向单片机供电导致冷启失效,量IO电压没什么参考意 ...

关于防倒灌是有做的, 您看这样行吗?
还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说IO电压没有意义呢,如果一直为强推挽高电平,CH340拉不低不就没法传输数据了吗?

网友B:
连接P3.0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点击下载按钮再上电。

网友C:
这个自动下载电路是有缺陷的,此电路风靡于 STC15系列时期,针对STC15系列来说,是适用,并且稳定的,但是,进入STC8系列之后如:8A8K64A12, 以及 8F系列,8G系列, 已经开始出现各种不可靠问题,当用在 STC8H系列,以及 改版后的 8A8K64D 上 大概率是不能正常下载的。
建议一: 放弃自动下载电路, 用手动通断电的电路,进行下载。
建议二: 在Q2基极 接一个轻触开关到 VBUS,发现无法下载后,通过手动按开关,让单片机 失电达到断电冷启动目的。
建议三:R3 改为47K, 可以大幅度 提高下载成功率。
以上三个方案,你可以自行取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防倒灌是有做的, 您看这样行吗?
还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说IO电压没有意义呢,如果一直为强推挽高 ...

这样防倒灌应该是没问题的。
上电时是先进ISP引导程序,这时候不用担心IO被设置为错误模式,如果没有正常下载,很快就进去用户程序到工作状态了,这时候量到的IO电压是用户程序初始化后的,用来判断下载问题也就没有参考意义了。
64D4好像复位电平与64S4A12是想反的,如果设置使用了复位脚,要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自动下载电路是有缺陷的,此电路风靡于 STC15系列时期,针对STC15系列来说,是适用,并且稳定的,但是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我还有几个问题,希望您点拨一下:
单片机上电后TXD, RXD脚是处在什么状态呢(准双向或其他状态)?引脚电平是什么呢? 前面有坛友说单纯测量TXD和RXD的引脚电平没有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我还有几个问题,希望您点拨一下:
单片机上电后TXD, RXD脚是处在什么状态呢(准 ...

STC进入到8系列之后,基本就放飞自我了,每个型号MCU的引脚初始模式都不相同。
就 STC8A8K64D4 来讲, 冷启动时 引脚的初始状态 是: 3.0 3.1 为准双向 其他引脚 均为高阻。

如果, 你没有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 而是用万用表单纯的测量 引脚电平, 的确是没有意义的。万用表根本捕捉不到高速的电平变化。你测量3.0由于有 2极管隔离,基本是测量到 准双向的上拉 VCC.

最后又看了一眼你的图, R2 太小了,R2最少需要 1K,不然电都被 Q1抽走了。VBUS 本来供电能力就有限,你这一拉,CH340 还能不能正常工作都不知道。
基于你说的 3.1 端 电压约 2.1V 建议你不如测量一下,CH340 的4脚电压,是不是  3V3了,理论上,CH340的3脚RXD,连接到单片机 3.1,应该是有 3V 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进入到8系列之后,基本就放飞自我了,每个型号MCU的引脚初始模式都不相同。
就 STC8A8K64D4 来讲,  ...

您好! 按您的方法分别将两个电阻改为47K与1K后,发现VCC拉不低,下载时最多拉到4.5V左右,PNP管不完全截止,该怎么办?

网友D:
完全没有必要把下载电路放在PCB板中,一个11块钱的下载器不好吗?有自动冷启动,也能当USB转串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