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1级连100个灯 中间往两头流水,不行,使用24M

楼主(2022-11-13):
中间往两头流水,不行,使用24M,STC15W408AS

网友A:
估计是电路或者代码问题吧,由于你并没有提供,大家无法帮你分析了 你自己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和代码.

网友B:
可以点亮一颗WS2812吗?
8颗呢?

网友C:
程序肯定那里不对,自己多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路或者代码问题吧,由于你并没有提供,大家无法帮你分析了 你自己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和代码.

有没有相应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