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任意IO组合实现矩阵按键的程序

楼主(2022-11-13):
#include "STC32G.h"
sbit C4 = P2^7;
sbit C3 = P2^6;
sbit C2 = P2^5;
sbit C1 = P2^4;
sbit R1 = P2^3;
sbit R2 = P2^2;
sbit R3 = P2^1;
sbit R4 = P4^1;
//理论可以使用任意io,不仅限P0、P1 ……
unsigned char S16 = 0;
bit        _1msPast = 0;
bit busy;//串口忙
bit keypressed = 0;//有键按下位
//仅支持单按键,键在松开后执行操作。

void KeyScan()
{        //每个毫秒扫描一次,
        unsigned char keys;//检测到按下的键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pressMscount,looseMscount,pressednum;//按下毫秒计数,松开毫秒计数,按下的键值
        C1 = C2 = C3 = C4 = 1;
        R1 = R2 = R3 = R4 = 0;
        keys = !C1 * 1 + !C2 * 2 + !C3 * 3 + !C4 * 4;
        C1 = C2 = C3 = C4 = 0;
        R1 = R2 = R3 = R4 = 1;
        keys += !R1 * 0 + !R2 * 4 + !R3 * 8 + !R4 * 12;
        C1 = C2 = C3 = C4 = R1 = R2 = R3 = R4 = 0;
        if(keys != 0)
        {
                //当有键按下时,
                if(keypressed == 0)
                //如果键按下标志位为0,则说明突然有键按下,开始按下消抖计时
                {
                        pressMscount += 1;
                        while(pressMscount == 25)
                        {
                                //计数达到25时确定有键按下,置keypressed位为1
                                keypressed = 1;
                                pressMscount = 0;
                                pressednum = keys;
                        }
                }
        }
        else
        {//如果无键按下,或者处于抖动状态,则清除计数
                //如果刚刚处于有键按下状态,则说明到达按键松开阶段,键按下标志取消
                if(keypressed == 1)
                {
                        looseMscount +=1;
                        while(looseMscount == 25)
                        {
                                //计数达到25时确定按键已松开,置keypressed位为0,发送刚刚按下的按键
                                keypressed = 0;
                                looseMscount = 0;
                                S16 = pressednum;
                                //松开抖动
                        }
                }else if(keypressed == 0){
                        //如果按下标志位为0,可能是处于无键按下状态,或者处于按下抖动状态
                        pressMscount = 0;
                }
        }
}

//定时器0设置
void T0Set()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3;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5;                //设置定时初始值        //1毫秒@33.1776MHz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在定时器0里进行毫秒累加
void T0Action() interrupt 1
{
        _1msPast = 1;
}
//在main里监测到毫秒累加为1时执行动作,并归零毫秒累加。
void DealTimeInMain()
{
        while(_1msPast == 1)
        {
                KeyScan();
        _1msPast = 0;
        }
}
//================================
//发送字节
void SendData(char dat)
{
    while (busy);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ACC = dat;
          if (P)                  //Set the parity bit according to P
    {
        TB8 = 1;            //Set parity bit to 1
    }
    else
    {
        TB8 = 0;            //Set parity bit to 0
    }
    busy = 1;
    SBUF = ACC;             //Send data to UART buffer
}

char putchar(char c)
{
        SendData(c);
        return c;
}
//串口1配置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busy = 0;
}
//串口通信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
        if (TI)
        {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
}
void main()
{

        EAXFR = 1;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UartInit();

        T0Set();
//        IT0 = 1;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while (1)
    {
                DealTimeInMain();
                while(S16!=0)
                {//检测到按键,执行动作
                        printf("S%d被按下\r\n",S16);
                        S16=0;
                }
        }
}

此代码可以直接用于STC32G屠龙刀系列,波特率33.1776,C1234 R4321分别接:
C4 → P2^7;
C3 → P2^6;
C2 → P2^5;
C1 → P2^4;
R1 → P2^3;
R2 → P2^2;
R3 → P2^1;
R4 → P4^1;

按下S1-S16,然后松开会向串口返回按下的值,仅支持单键按下,多键会返回错误的值。不支持长按。

网友A:
            感谢楼主精彩分享!另外从 STC-ISP V6.90T 以上版本的 ISP烧录/辅助开发工具包一体化软件的增加了I/O口配置小工具、增加将程序最小化到系统托盘区,提升幸福感小工具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