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云MQTT数据云流转,实现多个终端控制某一个设备

楼主(2022-11-14):
一、在阿里云注册登录,并在控制台建好项目
二、在arduinoIDE上传代码至arduino系列单片机或者ESP8266或ESP32
三、可以在本地按键操作硬件,也可以在阿里云端进行设备模拟查看最终效果。
附上代码,仅供参考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PubSubClient.h>//这个没有回调函数
#include <ArduinoJson.h>
#include "DHT.h"
WiFiClient espClient;
PubSubClient  client(espClient);
PubSubClient mqttClient(espClient);
#define sensor_Pin   0
#define DHTPIN 2
#define DHTTYPE DHT11
DHT dht(DHTPIN, DHTTYPE);
float h;
float t;
long s;
// 连接WIFI和密码
#define WIFI_SSID         "-------------"
#define WIFI_PASSWD       "-----------"

//设备的三元组信息
#define PRODUCT_KEY "-----------"
#define DEVICE_NAME "---------"
#define DEVICE_SECRET "-----------"

#define REGION_ID         "cn-shanghai"

//不需要改
#define MQTT_SERVER       PRODUCT_KEY ".iot-as-mqtt." REGION_ID ".aliyuncs diancom"
#define MQTT_PORT         1883

/////
#define MQTT_USRNAME      DEVICE_NAME "&" PRODUCT_KEY
#define CLIENT_ID     "h8v70q9rDqp.center|securemode=2,signmethod=hmacsha256,timestamp=1652631576537|"//这里使用技小新可以生成,注意密码和密钥一定要对否则连不上MQTT    "FESA234FBDS24|securemode=3,timestamp=789,signmethod=hmacsha1|"
#define MQTT_PASSWD       "180866dbe114bb5cedd3a3dc1f27dccdadeaf0dbc51bd3873a26c88bef98cf08"

#define ALINK_TOPIC_PROP_SET "/sys/" PRODUCT_KEY "/" DEVICE_NAME "/thing/service/property/set"
#define ALINK_BODY_FORMAT         "{\"id\":\"ESP8266\",\"version\":\"1.0\",\"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params\":%s}"
#define ALINK_TOPIC_PROP_POST     "/sys/" PRODUCT_KEY "/" DEVICE_NAME "/thing/event/property/post"

////a1JKlnw6EP0/postion1/user/update
unsigned long lastMs = 0;

float soil_data = 0;

//连接wifi
void wifiInit()
{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WIFI_SSID, WIFI_PASSW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1000);
    Serial.println("WiFi not Connect");
  }
  client.setServer(MQTT_SERVER, MQTT_PORT);   //连接MQTT服务器
}

//mqtt连接
void mqttCheckConnect()
{
  while (!client.connected())
  {
    client.connect(CLIENT_ID, MQTT_USRNAME, MQTT_PASSWD);
  }

  Serial.println("MQTT connect succeed!");
  // client.subscribe(ALINK_TOPIC_PROP_POSTRSP);
  mqttClient.subscribe(ALINK_TOPIC_PROP_SET);
  Serial.println("subscribe done");
}

void mqttIntervalPost()
{
  soil_data = analogRead(sensor_Pin);   //模拟数据读取(A0脚输入的数据)385-1024
  soil_data -= 385;         //0-639
  soil_data /= 6.39;        //0.00-100.00,变为百分比
  soil_data = 100 - soil_data;         //修改为百分比越大湿度越大
  char param[32];
  char jsonBuf[128];
  read_data();

  //这里\"**"\要选择对应的标识符,否则数据上报不了。
  sprintf(param, "{\"wendu\":%f}", t);
  sprintf(jsonBuf, ALINK_BODY_FORMAT, param);
  Serial.println(jsonBuf);
  boolean e = client.publish(ALINK_TOPIC_PROP_POST, jsonBuf);

  sprintf(param, "{\"CurrentHumidity\":%f}", h);
  sprintf(jsonBuf, ALINK_BODY_FORMAT, param);
  Serial.println(jsonBuf);
  boolean f = client.publish(ALINK_TOPIC_PROP_POST, jsonBuf);

  ///以下///上报给另一个设备///////////

}

void callback(char *topic, byte *payload, unsigned int length)//mqtt回调函数
{
  Serial.print("Message arrived [");
  Serial.print(topic);
  Serial.print("] ");
  payload[length] = '\0';
  Serial.println((char *)payload);

  if (strstr(topic, ALINK_TOPIC_PROP_SET))
  {
    StaticJsonBuffer<100> jsonBuffer;

    JsonObject &root = jsonBuffer.parseObject(payload);
    if (!root.success())
    {
      Serial.println("parseObject() failed");
      return;
    }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ifiInit();
  dht.begin();
}

void read_data()
{
  float read_h = dht.readHumidity();//湿度
  float read_t = dht.readTemperature();//温度
  h = read_h;
  t = read_t;
  Serial.print("湿度:");
  Serial.print(h);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温度:");
  Serial.println(t);
}

void loop()
{
  s = millis();
  delay(500);
  read_data();
  Serial.println(millis() - s);
  if (millis() - lastMs >= 5000)
  {
    lastMs = millis();
    mqttCheckConnect();
    mqttIntervalPost();
  }
  client.loop();
  delay(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