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灯科技可以定时控制的Arduino代码分享

楼主:
受限于点灯科技贫民版没有定时的苦恼,我自己在代码里面加了获取网络时间,然后根据本地设置的时间进行定时开关任务,代码里面已经备注了接线,和按键的控制方法,不明白的地方,欢迎留言讨论

//接线:输出口4,按钮5,oled的SCL接2,SDA接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NTPClient.h>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U8g2lib.h>
#ifdef U8X8_HAVE_HW_I2C
#include <Wire.h>
#endif
#define BLINKER_WIFI
#define BLINKER_DUEROS_OUTLET
#include <Blinker.h>
char auth[] = "76ce30884a64";
char ssid[] = "MERCURY_0FE8";
char pswd[] = "12345678";
#define BUTTON_1 "ButtonKey"
BlinkerButton Button1(BUTTON_1);
const int led = 4; ////IO口
uint8_t bedroomdoorswitch = 5; //按钮开关
bool oState = false;
String str = "";//定义字符串为空,后面会用到,你这里不定义,后面用到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字符串没有定义
String hour1 = "";
String min1 = "";
String sec1 = "";
int timeZone = 8; //东八区的时间
WiFiUDP ntpUDP;
#include <string.h>
String sethourK = "22";//几点比如输入01表示1点,13表示13点
String setminK = "15";//几分开比如输入05表示5分,22表示22分
////////////////////////////
String sethourG = "22"; //几点
String setminG = "16";//几分关
unsigned long lastmill = 0;

NTPClient timeClient(ntpUDP, "europe.pool.ntp.org", timeZone * 3600, 60000);
U8G2_SSD1306_128X64_NONAME_F_SW_I2C u8g2(U8G2_R0, /* clock=*/ 2, /* data=*/ 0, /* reset=*/ U8X8_PIN_NONE);   // All Boards without Reset of the Display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bedroomdoorswitch, INPUT_PULLUP);
  BLINKER_DEBUG.stream(Serial);
  BLINKER_DEBUG.debugAll();
  Blinker.begin(auth, ssid, pswd);
  Blinker.attachData(dataRead);
  BlinkerDuerOS.attachPowerState(duerPowerState);
  BlinkerDuerOS.attachQuery(duerQuery);
  pinMode(led, OUTPUT);
  digitalWrite(led, LOW);
  u8g2.begin();
  u8g2.enableUTF8Print();
  WiFi.begin(ssid, pswd);
  while (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
    delay ( 500 );
    Serial.print ( "." );
  }
  timeClient.begin();
}
void button1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N) {
    BLINKER_LOG("Toggle on!");
    Button1.icon("icon_1");
    Button1.color("#FFFFFF");
    Button1.text("Your button name or describe");
    Button1.print("on");
    oState = true;
  }
  els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FF) {
    BLINKER_LOG("Toggle off!");
    Button1.icon("icon_1");
    Button1.color("#FFFFFF");
    Button1.text("Your button name or describe");
    Button1.print("off");
    oState = false;
  }
  BlinkerDuerOS.powerState(oState ? "on" : "off");
  BlinkerDuerOS.report();
  digitalWrite(led, oState);
}
void duerPowerState(const String & state) {
  BLINKER_LOG("need set power state: ", stat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N) {
    digitalWrite(led, HIGH);
    BlinkerDuerOS.powerState("on");
    BlinkerDuerOS.print();
    oState = true;
  }
  els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FF) {
    digitalWrite(led, LOW);
    BlinkerDuerOS.powerState("off");
    BlinkerDuerOS.print();
    oState = false;
  }
}
void duerQuery(int32_t queryCode) {
  BLINKER_LOG("DuerOS Query codes: ", queryCode);
  switch (queryCode)
  {
    case BLINKER_CMD_QUERY_POWERSTATE_NUMBER :
      BLINKER_LOG("DuerOS Query power state");
      BlinkerDuerOS.powerState(oState ? "on" : "off");
      BlinkerDuerOS.print();
      break;
    case BLINKER_CMD_QUERY_TIME_NUMBER :
      BLINKER_LOG("DuerOS Query time");
      BlinkerDuerOS.time(millis());
      BlinkerDuerOS.print();
      break;
    default :
      BlinkerDuerOS.powerState(oState ? "on" : "off");
      BlinkerDuerOS.print();
      break;
  }
}
void dataRead(const String & data) {
  BLINKER_LOG("Blinker readString: ", data);
  BlinkerDuerOS.powerState("off");
  BlinkerDuerOS.report();
}
void timer() {
  timeClient.update();
  str = timeClient.getFormattedTime();//显示获取的时间,比如22:05:20
  hour1 = str.substring(0, 2); //shi//截取小时
  min1 = str.substring(3, 5); //fen截取分钟
  sec1 = str.substring(6, 8); //miao截取秒
  /*Serial.println(timeClient.getFormattedTime());
    Serial.println(hour1);//串口输出
    Serial.println(min1);
    Serial.println(sec1);
    Serial.print("已设置开灯时间:");
    Serial.print(sethourK);
    Serial.print("点");
    Serial.print(setminK);
    Serial.println("分");
    Serial.print("已设置关灯时间:");
    Serial.print(sethourG);
    Serial.print("点");
    Serial.print(setminG);
    Serial.println("分");*/
  if (hour1 == sethourK and min1 == setminK) { //如果设置的小时等于获取的小时
    //digitalWrite(led, HIGH);
    oState =1;
    Serial.println("已开灯");
  }
  if (hour1 == sethourG and min1 == setminG) { //如果设置的小时等于获取的小时
    //digitalWrite(led, LOW);
    oState =0;
    Serial.println("已关灯");
  }
}
void oled() {
  u8g2.clearBuffer();
  u8g2.setFont(u8g2_font_unifont_t_chinese2);  //设置OLED显示的字体,需要支持的字体才行,可以去示例里面看
  u8g2.setFontDirection(0);//不知道
  u8g2.clearBuffer();//清空原来存在oled的图像
  u8g2.setCursor(0, 15);//设置开始显示的位置
  u8g2.print("开时间:");//显示的内容,用的print,就好比打印机打印
  u8g2.setCursor(58, 15);
  u8g2.print(sethourK);
  u8g2.setCursor(74, 15);
  u8g2.print(":");
  u8g2.setCursor(81, 15);
  u8g2.print(setminK);
  u8g2.setCursor(0, 60);//设置开始显示的位置
  u8g2.print("关时间:");//显示的内容,用的print,就好比打印机打印
  u8g2.setCursor(58, 60);
  u8g2.print(sethourG);
  u8g2.setCursor(74, 60);
  u8g2.print(":");
  u8g2.setCursor(81, 60);
  u8g2.print(setminG);
  u8g2.setFont(u8g2_font_inb16_mf);
  u8g2.setCursor(0, 40);//
  u8g2.print(str);    //
  u8g2.sendBuffer();
}
void key() {
  if (digitalRead(bedroomdoorswitch) == LOW)
    delay(50);
  if (digitalRead(bedroomdoorswitch) == LOW) {
    oState = !oState;
  }
  while (digitalRead(bedroomdoorswitch) == LOW) {}
  digitalWrite(led, oState);
}
void loop() {
  Blinker.run();
  timer();
  if (lastmill - millis() > 1000) {
    oled();
  }
  key();
  lastmill = millis();
  digitalWrite(led, oState);
}

网友A(2022-11-15):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可以把实物照片和电路连接图发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B:
谢谢分享!!!请问怎吗编译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