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Altium Designer原理图画Proteus仿真图并仿真?

楼主(2022-11-14):
怎么通过Altium Designer Summer9 画的原理图画出proteus的仿真图,求指导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知道Altium D9的原理图不能直接导入proteus, 看上面原图,没多少元件,可以在proteus里面在画一遍,然后导入HEX文件,就可以51单片机的运行仿真了。

网友B:
直接导入AD的原理图应该是不行的,在Proteus新建个工程,然后C语言程序编译出hex格式,导入Proteus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