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REF01CP电路的参数,输出基准电压是多少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设计,输出基准电压是多少?

网友A(2022-11-14):
电路没问题吧?看着怪怪的。。

网友B:
你的原理图哪里来的,是错误的。

网友C:
在一个开源的电路里看的,感觉有问题。

网友D:
REF01CP手册上怎么说的呢?
学会查手册吧。

网友E:
电位器都是E3误差序列的,也就是一个10倍程内只有1、2、5三个数字,一看3362这种值就知道错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