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25行26行错误在哪里啊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楼主:
找不到错误。麻烦各位大哥给看看

网友A(2022-11-14):
missing ';'。。。这类基本上都 是抄错、写错代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ssing ';'。。。这类基本上都 是抄错、写错代码了。

大哥多少行。

网友C:
switch()
{
        case : break;
        case : break;
        default:break;
}
这是switch的标准格式,你28行应该多了一个{

网友D:
14,15行不对啊,就是;和{ },不是多了,就是少了,还有放反了。

网友E:
26行的 i 是哪來的?

网友F:
兄弟,你这个代码先写规范一点,就能检查到错误了

网友G:
19行的{对应24、25两行},导致26行出错。
另外time不要定义成int,而要用#define定义,这样在编译时运算,而不是在单片机执行时运算,可以减小误差。

网友H:
14行多了个“;”,15行括号反了,应该是“{”,25行或26行少了个“}”,27行多了个“{”,将36行的“{”改为“}”。

网友I:
明显是你的代码里“{”与“}”没有成对出现!!好好学习一下C语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