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驱动喇叭异响

楼主:
如图,
单片机程序蜂蜜器音乐测试OK,
喇叭驱动如图,不知道怎么的同样的程序蜂鸣器叫的好好的,用来驱动喇叭就是保持一个很低的频率一直响不会变化,
有高手指导下么,感觉硬件问题

网友A(2022-11-14):
很低的频率是多少?如果刚好是50或100HZ,那就是被市电干翻了,布局或地线不行。
而蜂鸣器是固有谐振频率,大都是1K-3K之间,所以没有问题。

网友B:
很明显你以前的事有源蜂鸣器

网友C:
阻抗不一样,负载不一样

网友D:
1.确定下电源功率是否足够
2.确定下喇叭有没有坏
3.尝试改下电阻阻值

网友E:
蜂鸣器确认下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56R电阻可以尝试改成0R,声音可以调的。

网友F:
电平车上也有脚蹬,用脚蹬骑行试试,是不试与驱动自行车一样方便。
道理一样,幸亏没有驱动高音喇叭。

网友G:
音乐测试时蜂鸣器正常,说明不是有源蜂鸣器了,没见程序不好说,但考虑蜂鸣器与喇叭的区别,阻抗应该不同,如果是用的低阻抗的喇叭比如4欧或8欧,那接法就不对了,现在接的位置是集电极输出,属于高阻输出,可以改成发射极输出,就是把集电极直接接地,喇叭接在56欧电阻的位置,其它应该不用改。如果之前你的蜂鸣器能播放音乐,改后喇叭应该也行,嫌声音小可以调整黄在基极的电阻。

网友H:
确认一下是有源还是无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