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端口输出

楼主(2022-11-14):
单片机一般有三十多个I/O引脚,那么想要从某几个引脚输出是不是有特定的控制代码?如果没有这个控制代码或者触发器代码什么的他是不是就不会输出?
准备学一下单片机编程,学之前问问揣测一下它的基本机构哈哈哈。

我的意思是问它输出有输出函数,但是输出函数不可能是同时向三十多个端口输出的那样没用,所以应该有一个触发函数指定输出端口。是不是这样的?

大佬赐教一下蛤

网友A:
一班的点灯,二班的仿真,三班能听爆炸声,
我是三班的,当年学8031,32,Z80都是拨码开关手编的,爆片肉疼

网友B:
建议去某一个宝花几十元入手一个51开发板,然后商家会送你一些资料,然后就可以愉快地开学了。学的过程可能有点小痛苦,当然若你天赋异禀,那当我没说~

网友C:
P0=P1=P2=P3=0XFF
这样是不是一下32个口就都是高电平了。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这样分4行写也行,上下也就差几个时钟周期。太快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不用纠结了,开始入坑吧。

网友D:
CPU是个集成电路,它有N个IO脚,IO脚上电压大小由内部分的晶体管电路决定。这一切都受控于CPU的指令系统!!
程序必须服从于指令系统,指令系统对各个IO的控制方式,有自己的一套说词。
所谓【输出函数】只是人为的说法,在CPU这里可不管这些,请用指令说话!
8位机,一条指令可以同时控制8个IO。但也可以只控制1个IO口,总之1-8之间任意!
16位机,一条指令可以同时控制16个IO。……
三十多个I/O引脚,要全改变一下,是必须分时进行的,不可能同时!

网友E:
STM32倒是32位机,但是GPIO都是偷工减料的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