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在线仿真问题

楼主:
小弟有些STC 在线仿真问题搞不清楚,因此发帖求助。

  编译环境:Keil_v5

  单片机型号: STC8H1K08  固件版本号: 7.3.13U
  硬件:EC11编码器+TM1650+4位数码管
  串口:CH340

问题1:为什么函数内部变量显示 cannot evalute?有什么办法能显示在线仿真内部变量值呢?
问题2:怎么能实时显示变量值呢?就是旋转EC11时watch窗口的变量值能随之变化(仿真器可以正常运行,旋转EC11数码管显示值是变化的)。

使用keil软件自带的仿真器内、外部变量值都显示,值也能改变,可是没法接EC11。想问下有大佬有这方面经验可以分享么?先谢谢了!

网友A(2022-11-14):
先说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吧:

问题1:把函数内部变量临时放在函数外做为全局变量;
问题2:仿真时,先“run”(F5),然后调试EC11,长按、短按,转一格或几格,再“stop”,查看变量值。

这样总觉得比较麻烦,所以想问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还是我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B:
仿真,仿的是CPU,不是外设。
仿真程序,可以将CPU自己的东东显示给你看,但外设,它无法知道长什么样子。它连外设的外面都无法知晓,更何谈内部呢?

所有CPU内部分的东东,可以用仿真窗口查看。
外设免谈吧。

网友C:
答1:把断点放在相关函数内
答2:把断点放在相关函数内

网友D:
  建议用STC官方仿真工具进行仿真,看我头像下面at我,我支持您一套.

STC-USB Link1D, STC 官方仿真烧录工具
可以支持 STC32系列 SWD仿真, 在线下载,脱机下载,及 再扩展一组 USB-CDC 串口
可以支持 STC8 系列 串口仿真,在线下载,脱机下载,及 再扩展一组 USB-CDC 串口

STC-USB Link1D  = SWD仿真         +        USB-CDC 串口
STC-USB Link1D  = USB-CDC 串口1         +         USB-CDC 串口2
STC-USB Link1D  = U8W-Mini         +         USB-CDC 串口

网友D:
1. 局部变量没有具体地址所以仿真时不能查看,可临时设置为全局变量进行仿真查看。
2. 变量需要停止状态下才能查看。

网友E:
楼主你这是软件仿真还是硬件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是软件仿真还是硬件仿真?

是硬件仿真

网友E:
直接观察变量名。可以看到结果。

网友F(2023-05-02):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STC官方仿真工具进行仿真,看我头像下面at我,我支持您一套.

STC-USB Link1D, STC 官方仿真烧录 ...

你如果还有给我带一套,谢谢,我自己买了个片子,用340串口搞了好久一直没搞定 。能下载程序,就是仿真不行

网友G:
STC芯片的P3.0/3.1串口仿真方便好用,不需要其它设备,避免其它的意外问题、长期搞单片机开发的,电脑主板应该选择带一个原生RS-232端口。几元钱买一个RS-232机箱后挡板条,装上就是。也不需要什么USB转串口设备等等。现在大品牌主板,技嘉、华硕等都有带RS-232接口的主板。只是没有引到机箱后挡板上。

网友H(2024-07-12):
看一下图中的步骤 在第④步的地方下面还可以继续添加想要观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