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DS3231时钟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2-11-14):
在论坛看了一个关于DS3231时钟芯片数码管显示的程序有这么一段,有没有懂的帮忙说一下是什么意思吗,还有就是为什么要加这个转换

uchar BCD2HEX(u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return    ((val>>4)*10)+(val&0x0f);
}
uchar HEX2BCD(uchar val)    //B码转换为BCD码
{
   return  (((val%100)/10)<<4)|(val%10);
}

网友A:
bcd码转换为hex进行计算

网友B:
BCD码0x99表示99
hex十六进制0x63表示99
然后你自己算,怎么处理才能正确显示。

网友C:
就是进制的转换。
具体要看全部程序才能说清

网友D:
工程问题要了解输入是什么?输出需要长什么样子。
程序中的目的,就是将输出的样子,变换成输出所需要的样子。

网友E:
BCD转 HEX  方便计算,   HEX转 BCD 方便显示。而,DS3231的存储格式,就是符合方便显示的 BCD 格式。具体是否要 互转,主要看你有没有需要计算,否则就 直接BC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