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芯片为何支持串口?是模拟串口吗

楼主(2022-11-14):
lora芯片sx1276本身只有spi外设,为何某1个宝网上的模块却可以串口通信,是模拟串口吗?

网友A:
拆开模块看看,里面还有一个小单片机

网友B:
本身, SPI 也叫串口通讯,和我们常说的 Uart 串口的区别,无非一个是同步串口,一个是异步串口。
所以,你说的马云家的模块,
1,你用过么? 他具体是什么串口?
2,上面有什么其他外围电路? 要知道SPI转Uart的芯片也是多的很得。
3,如果买了马云家的模块,到底是模拟串口,还是就是同步串口,等等,这些不都不是问题么?发个引脚图上来猜,有什么好猜的?

网友C:
要知道答案,何不读一读它的规格书呢?

网友D:
通讯模块都是用的AT指令。而1276却是SPI接口,是没有AT指令的,中间必须有个转接MCU。

网友E:
SPI 也是串口,UART按同步方式输出,就是 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