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74HC595驱动数码管,亮度可调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2-11-14):
利用的类似占空比调整方式实现,整体程序采用框架编程方式,移植方便,新手作品欢迎指正.
#include "all.H"
u8 data HC595_Write_Buffer[2];
void HC595_Init()
{
        P5M1 = 0x00;
        P5M0 = 0x30; // P5(双双推推双双双双)
        P3M1 = 0x00;
        P3M0 = 0x08; // P3(双双双双推双双双)
        HC595_DS = 1;
        HC595_SH = 0;
        HC595_ST = 0;
}

void HC595_Write_Data_Drive()
{
        u8 data i;
        HC595_DS = 1;
        HC595_SH = 0;
        HC595_ST = 0;
        for (i = 0; i < 8; i++)
        {
                HC595_SH = 0;
                HC595_DS = HC595_Write_Buffer[1] & 0x80;
                HC595_Write_Buffer[1] <<= 1;
                HC595_SH = 1;
        }
        for (i = 0; i < 8; i++)
        {
                HC595_SH = 0;
                HC595_DS = HC595_Write_Buffer[0] & 0x80;
                HC595_Write_Buffer[0] <<= 1;
                HC595_SH = 1;
        }
        HC595_ST = 1;
        HC595_SH = 0;
        HC595_DS = 1;
        HC595_ST = 0;
}

#include "all.H"
u8 data SMG_Write_Buffer[8];
bit blink_flag;
u8 code SMG_SEG[24] = {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76, //"H"
        0x38, //"L"
        0x37, //"n"
        0x3E, //"u"
        0x73, //"P"
        0x5C, //"o"
        0x40, //"-"
        0x00, //熄灭
};
u8 code SMG_GRID[9]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0x00};

void SMG_Display_Ser()
{
        static u8 count = 0;
        static bit places_Display_flag = 0;
        count++;
        if (count > 7)
        {
                count = 0;
        }
        switch (count) //判断count的值,
        {
        case 0: //如果是0显示第1位数码管
        case 1: //如果是1显示第2位数码管
        case 2: //如果是2显示第3位数码管
        case 3: //如果是3显示第4位数码管
        case 4: //如果是4显示第5位数码管
        case 5: //如果是5显示第6位数码管
        case 6: //如果是6显示第7位数码管
        case 7: //如果是7显示第8位数码管
                if (SMG_Write_Buffer[count] != 0 && !places_Display_flag)
                {
                        places_Display_flag = 1;
                }
                if (!blink_flag || !places_Display_flag)
                {
                        HC595_Write_Buffer[0] = 0x00;
                        HC595_Write_Buffer[1] = 0x00;
                }
                if ((blink_flag) && (places_Display_flag || count == 7))
                {
                        HC595_Write_Buffer[0] = SMG_SEG[SMG_Write_Buffer[count]];
                        //根据count顺序,从SMG_Write_Buffer中轮流提取数据,再找到该数据的模型段码
                        HC595_Write_Buffer[1] = SMG_GRID[count]; //根据count的顺序 找到对应的位选码
                }
                HC595_Write_Data_Drive(); //缓存数据传输到595芯片中去
                if (count == 7)
                {
                        places_Display_flag = 0;
                }
                break;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电路是如何连接的呢?

网友B:
挺好的驱动方式,只需要三根口线就可以了,显示效果还能得到保证。程序写的也比较简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如何连接的呢?

  估计是:一片 595 ->接8个 seg段,   另外一片595 接 8个 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