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两线高压包怎么用单片机单管驱动啊

楼主(2022-11-14):
只有两根线的,单管怎么驱动。

网友A:
这种是最简单的驱动电路了,一端接电源正或负极,另 一端接单管的输出端

网友B:
与单片机无关!
先看高压包的说明书,弄清这四根线如何使用。
会使用了,再谈单片机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最简单的驱动电路了,一端接电源正或负极,另 一端接单管的输出端

这样吗,那可能输出频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