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的TXD和RXD跳线帽拔掉就不能烧录插上就又可以了,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2-11-14):
谢谢大家

网友A:
无图无真相,除非大家都是神仙,@admin 这贴子都能审核通过......

网友B:
若是普中开发板,这是他设计的一个功能。跳线帽插上可以烧录板上自带的单片机,跳线帽拔掉可以断开板上自带单片机,用杜邦线引出TXD、RXD和地线烧录其他单片机。

网友C:
STC宏晶科技的51单片机是通过串口TX,RX来下载hex文件的,拿掉跳线帽之后线路断开了,就不能download下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C宏晶科技的51单片机是通过串口TX,RX来下载hex文件的,拿掉跳线帽之后线路断开了,就不能download下载了 ...

这是正解,有些单片机是通过USART接口来烧录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宏晶科技的51单片机是通过串口TX,RX来下载hex文件的,拿掉跳线帽之后线路断开了,就不能download下载了 ...

请问一下,那我想用ESP8266接单片机得用到TXD,RXD怎么办?

网友E:
看开发板的说明书,说明书上说的最靠谱!

网友F:
没有原理图只有设计者知道。

网友G:
uart传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