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自发自收程序有问题,有没有大佬帮解决

楼主:
#include<reg51.h>
code unsigned char LEDMAP[]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 八段管显示码 0-F  8段数码管为共阴极接发
unsigned int i = 0 ;
void delay(time)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k;
        for(j=0;j<time;j++)
                for(k=0;k<time;k++)
                {;}

}
void main()
{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 ,接收允许,八位数据
PCON = 0X00; //波特率加倍
TMOD = 0x20; //定时器T1 工作方式2 自动装填八位定时器
TH1 = 0XF4;
TL1 = 0XF4; //          波特率2400 设置初值
TR1 = 1;     // 打开定时器T1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接收中断
P0 = 0xFC;         //后两个数码管打开
while(1)
{
         if(i<10)
           {
          SBUF = LEDMAP[ i];  //数据送入寄存器
          while(TI==0) ;   //等待数据发送完
          TI = 0;                   //发完 TI清零
          i++ ;
          delay(500);
          }
}
}
void receive() interrupt 4
{
        int temp;
        if(RI==1)
        {
        RI = 0;
        temp =  SBUF;  //接收串口数据
        P1 = temp;
        delay(500);
        }
        if(TI)
         {TI=0;}
}

屏幕截图 2022-11-14

网友A(2022-11-15):
检查:
while(TI==0) ;   //等待数据发送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
while(TI==0) ;   //等待数据发送完

什么意思?我不太会

网友B:
还是不行啊,proteus运行之后 只能显示88

网友B:
还是不行啊,运行proteus 只能显示88,他好像没发送数据一样

网友C:
发送:SBUF=数字后,发送就开始了,一切由硬件完成,发完之后,硬件会产生一个中断标记TI,并引发下一个中断。
你要做的是,待发送中断,中断后,先清除TI。再发送下一个字节,就可以退出了,不用DELAY,也不用再做其它事。
接收:也同样,过程是由硬件完成的,串入组装好一个字节后,硬件会产生一个中断标记RI,并引发一个中断。
你要做的是,待接收中断,中断后,先清除RI,将SBUF中的数据,收藏到某个地方,就可以退出了,不用DELAY,也不用再做其它事。

网友B:
谢谢各位大佬,我这可能是proteus的问题,在我自己电脑上就不好使,在别人电脑上就行,挺奇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大佬,我这可能是proteus的问题,在我自己电脑上就不好使,在别人电脑上就行,挺奇怪的

是版本问题
从别人的电脑上寻找MCS8051.dll
复制到你的电脑的相同位置就可以了(旧MSC8051.dll先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