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接收PC发送的数字显示到数码管程序求助

楼主:
用的是普中开发板,需求是用串口调试助 发送12345678 显示到数码管上
现在就是只有一位数码管显示,其他的都是空值
在此求大佬教一下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char buffer[8];
u8 DisplayData[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rs_init()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设置2400
{

        SCON=0x40;
        PCON=0x00;
        TMOD=0x20;
        TL1=0xf4;//bs
        TH1=0xf4;

        TR1=1;

}

void main()
{
         rs_init();

         REN=1;
         EA=1;
         ES=1;

         while(1){

         DigDisplay();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i=0;
        EA=0;
        RI=0;
        buffer[i]=smgduan[SBUF];
        i++;
        if(i==8);
        i=0;
        EA=1;

}

网友A(2022-11-14):
main()呢?while(1)呢?

网友B:
做8个变量:LED1,LED2......LED8。
先学会如何将这8个变量中的数,依序送到LED上显示。
而后再考虑串口接收数据。
这时,只要将收到的数字放到LED1,LED2......LED8中就可以了。

网友C:
通过贴出的代码看不出具体问题!!!!

网友D:
代码被吃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ain()呢?while(1)呢?

重新发了大佬

网友E:
EA不可以关闭这是总中断

网友E:
我说错了请斑竹删了

网友E:
你关闭了总中断,所以接收不到

网友E:
这是我经常用的  你改改就行
{
    static u8 rx_step = 0;         //接收中断函数里的步骤变量
    static u8 array_cnt = 0; //接收缓存数组的下标

    if (RI)
    {
        RI=0;
        if (0 == rx_ok_flag) // 1代表已经完成接收了一串新数据,并且禁止接收其它新的数据
        {

            switch (rx_step)
            {
            case 0:                                                  //接头暗号的步骤。判断数据头的步骤。
                rx_buffer[0] =SBUF;          //直接读取刚接收完的一个字节的数据。
                if (0x5a == rx_buffer[0]) //等于数据头0x5a,接头暗号吻合。
                {
                    array_cnt = 1; //接收缓存的下标
                    rx_step = 1;   //切换到下一个步骤,接收其它有效的数据
                }
                break;

            case 1:                                                          //数据类型和长度
                rx_buffer[array_cnt] = SBUF; //直接读取刚接收完的一个字节的数据。
                array_cnt++;                                  //每接收一个字节,数组下标都自加1,为接收下一个数据做准备
                if (array_cnt >= 4)
                {

                    rx_ok_flag = 1; //接收完成标志“置1”,通知主函数处理。
                    rx_step = 0;        //及时切换回接头暗号的步骤
                }
                break;
            }
        }
    }
}

网友F:
串口中断里面的那个i必须是stat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