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原理图判断出用的什么型号的语音芯片?

楼主(2022-11-15):
封装DIP 16 ,VCC 3.5V
用的三线串口,通信时序图知道,现在想仿这个语音芯片或替换,需要提供什么,语音文件和地址吗

网友A:
积累多,做多了,方法就有了。
最终你会发现,推翻重做一个,是最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累多,做多了,方法就有了。
最终你会发现,推翻重做一个,是最好的方案。

主控芯片是解密的,通信时序不能改了,我想在主控和语音芯片之间加个单片机做协议中转

网友B:
这类芯片基本都是自行设计打样生产的,网上不可能搜索到。

网友C:
语音芯片都是各个厂家自己的产品,没找到厂家和型号,是很难知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类芯片基本都是自行设计打样生产的,网上不可能搜索到。

我们公司就是用自己封装的SOP8。。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控芯片是解密的,通信时序不能改了,我想在主控和语音芯片之间加个单片机做协议中转

芯片是解密,说明你手上也会有样机,那不就简单了吗?按照测量的时序写个单片机,把语音片移过去,一个一个地址的试,差不多几个小时就可以把所有的音源录出来了,再拿这份协议、音源文件找个厂家去MASK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