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以测量交流电吗?或者有什么改进方法

楼主:
大佬们这个电路可以测量交流吗?或者有什么改进方法?
目前用来测量直流是没问题的,交流没有作用

网友A(2022-11-15):
把交流整流滤波后再读取电压

网友B:
如果直接采交流信号,使用至少是交流信号频率100倍的速度来采样、计算均方值即可得到有效值。

网友C:
先交代清楚:测量交流的什么指标,频率,幅度,相位?
改进:
电阻分压就可以了,无须如此复杂,除非有特殊要求。
你想啊:将AD采样的各个点,连起来,曲线的形状就有了,只要是学过高数的,就知道有什么是测不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