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土壤湿度计,请教下各位大神,测量土壤介电常数怎么测?

楼主(2022-11-15):
在DIY一个土壤湿度计,使用电阻分压ADC测量法法测量疏松度不同的土壤,差别好大,想试试介电常数这种。

网友A:
加传感器模拟信号

网友B:
介电常数跟电阻唯一区别是一个要用交流来测,一个要用直流来测,既然直流因为某原因不准,交流更不可能准。

网友C:
介电常数的测量很麻烦。给你一个我在产品中使用的方法:
1、给出两个电极,构成一个电容器,将你需要测量的介质置于电容器两极之间。
2、给两电极施加标准正弦波交流电。
3、取样得到的电流和施加的电压。
4、计算电容上电压与电流相位差。
这样能算出介电常数了。
你的想法不错,说明脑子活络,有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电常数的测量很麻烦。给你一个我在产品中使用的方法:
1、给出两个电极,构成一个电容器,将你需要测量 ...

多谢,我这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