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汇编代码实例中经常出现JMP标号,CALL子程序

楼主(2022-11-15):
而教程中一般没有介绍怎么使用,比如LJMP,SJMP,AJMP,ACALL,LCALL。是不是编译系统自动识别代码自动修改成合适地址的

网友A:
当然是编译的时候确定地址,然后给机器码赋予正确的值。

网友B:
尽量不用A打头的AJMP,ACALL,甚至完全忘掉!它们是不能跨页的。

网友C:
一般 编程时,用
JMP  LABLE1

LABLE1:
这种方式书写, 编译的时候,会自动根据  LABLE1: 所在位置,用地址替代。

也会根据地址选择使用 AJMP  还是  LJMP

网友D:
你猜的很对!
如果编译器这一点都做不到,它还译个鸟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用A打头的AJMP,ACALL,甚至完全忘掉!它们是不能跨页的。

AJMP、ACALL可以节约1个字节,当年Intel设计指令集的时候就想到了单片机编程就是螺蛳壳里面做道场。

网友D:
JMP 和CALL 都是强制转向特定的地址,不同的是CALL多了个当前地址压栈。
标准51,是8位系统,理论上指令最多有256种,我数了一下,实际公布的是255种。
其中JMP 和CALL就占18种,理论上两种就可以了,省出16种可以做其它功能。
多做16种,好处只是短转(加A的)比长转(加L)指令省一个字节,而执行时间是不变的。
个人认为,这是CPU架构时,CPU指令系统的严重浪费。

STC对标准51进行了重大的改进,但也不得不遵守标准51的规矩,指令系统不能变!。
例如:STC新增了一个DPTR,但使用这个新增的DPTR,却只能用一个开关去切换,用起来不太爽呀。
如果当初省出这16种指令的空间,部分用于新增DPTR操作多好呢。
真希望宏晶,对51的指令系统作为改进,形成一个类似51,又优于51的,更灵活的新的8位机系列。

网友E:
可以尽量用短跳转和调用,如果超出地址范围了,编译器会报错,你再换个更长一点的就好了。

网友F:
直接用JMP和CALL就可以了,不要加什么的,完全没有必要
那是以前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