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通过串口通信给不同变量赋值?

楼主(2022-11-15):
例如我先定义一个a当a=0时单片机不动作当a=1时单片机可以调整温度上限,此时串口发送一串数值过来可以把值赋给温度上限的变量,当a=2时单片机可以调整温度下限,此时串口发送一串数值过来可以把值赋给温度上限的变量,并且在不同模式下可以通过串口改变a的值也就是不同的调整模式。刚学单片机不久,不太了解串口知识,求大佬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首先指定通讯协议,你可以去了解一下MODBUS ASC、RTU两种协议。

网友B:
先定个通讯规则:
例如:一次通讯三个字节,
第1个字=1,就是变量A1; =2,就是变量A2; =3,就是变量A3……。
第2个字=低位
第3个字=高位
这样当你收到123时,就将32给到A1。
同样要发送A3中的57,就发送:3,7,5。

这个规则,就叫协议。
用协议可以达成各式各样的通讯需求。

网友C:
用一个简单的协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定个通讯规则:
例如:一次通讯三个字节,
第1个字=1,就是变量A1; =2,就是变量A2; =3,就是变量A3…… ...

我现在有温度上限,温度下限,湿度上限,湿度下限四种变量,并且都要求0-99可调,如果按照您说的这样,我是不是得要在语音模块设置400种不同的串口信息了?我想能不能只设置0-99的数值,然后再什么模式下就赋给什么变量能实现吗?

网友B:
仅仅一个温湿度,不是很复杂的。
发恢一下自己的动能,想个办法一定是可以办成的。
做单片机这一行,这一点点东东,真不值一谈。
我只是给出一个思路,未必必须这样做。
如果你有400个数据要用串行数据来改动,自然至少发来400个数据,至于如何分配它们,希望你能想个招数。
帮班主任捧一摞作业本,发到各个同学手里,你将如何做到呢?按名子发就可以了,也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