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已制作一个性能不俗的网线测试仪 NE555+CD4017

楼主(2022-11-15):
之前二十多买的网线测试仪干活的时候丢了,市面上这个价位的货普遍都是NE555和CD4017的组合,但是所用的电池都是9V层叠电池,贵又不耐用,有时候忘了关机,下次想用的时候直接歇菜,关键是还不好买。
于是趁着免费打板的机会自己设计,用的还是NE555和CD4017。所有元件尽量选手头有的,免的上网伤运费。
所需的成:RJ45座子2个1.5元,双刀三扔开关2元10个,佘下都是手头有的没法算成本。
先说一下基本思路:三档开关,关-快-慢,18650电池供电,DW01和8205电池保护,S8050三极管低电量(3.4V左右)报警,TP4056充电(必须是C口),MT1308/SX1308升压升(升到5.5V-9V都行,为了兼顾效率和LED亮度以及电容耐压,我选6.7V)。NE555提供震荡信号,CD4017负责切换。大体就是这么简单。555和4017在这里的工作原理我就不说了,不明白的同学百度一下。
另外再哆嗦一点,关机0电流,待机7MA左右,测试中加上两个LED的电流,17左右,我用一个充满的18650,插上网线跑了三天两夜,还有3.7V。所以,不限定18650,只要是个锂电池,不管内阻多大,只要有点容量都能用。唯一的不足是没有外壳。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网友A:
不错  搞个打印外壳就好了

网友B:
做得太好了。还是这个东西实用。

网友C:
应该再整一个灯,测接地线。

网友C:
有个小BUG,假如两线短路,接收端看得到,发射端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再整一个灯,测接地线。

忘了这个,应该加上

网友D(2022-12-17):
再多装几个不一样的USB插座,还可以拿来测试各种旧数据线

网友E:
明白了原理用单片机做更简单  图中是单片机开强推和不开强推的区别  电阻是1K   发光二极管选的是红光低压的  5V供电就可以用单片机还可以自动进入掉电模式来省电  忘记关开关也没事   还可以检测电池电压  电压不足时可以提示

网友F:
把信号寻踪功能也加上,就更完美了

网友G:
用CD4017做的网线测试仪,以前做过一个,用洞洞板做的,做工很一般,并且经常出现某一个引脚接触不良。

网友H(2023-01-25):
建议给个pcb图

网友I(2023-10-26):
膜拜大佬,学习学习

网友J:
建议给个原理图,这个电路可以结合自己的元件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