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CAM使用OV2640拍照,图片很多横波?

楼主(2022-11-15):
芯片是安可信的ESP32芯片,摄像头用的是OV2640。拍出来的照片出现很多的横波。想请大家找找,看看是哪出现的问题.是不是FPC排线连接器在连线上画的不对?Cam1电源测了,电压正常,没有问题。

摄像头原理图

摄像头原理图

摄像头PCB

摄像头PCB

拍出的照片

拍出的照片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配置没对,看官方的例子吧,有完整的例子
esp32\hardware\esp32\1.0.6\libraries\ESP32\examples\Camera\CameraWeb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配置没对,看官方的例子吧,有完整的例子
esp32\hardware\esp32\1.0.6\libraries\ESP32\examp ...

如何用安可信的ESP32cam的开发板就没有这个问题。他拿安可信的ESP32CAM测试了,效果很好。我这个是按照安可信官网给的原理图,画的PCB,按道理说效果应该一样。但在我制作的板子上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配置没对,看官方的例子吧,有完整的例子
esp32\hardware\esp32\1.0.6\libraries\ESP32\examp ...

会不会是我PCB的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传输速率问题,数据异常了就会收到全0的数据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传输速率问题,数据异常了就会收到全0的数据之类的

应该不是,我感觉是电源问题。因为代码在安可信的ESP32上就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我PCB的问题?

首先要排查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排查硬件问题

目前发现XC2602-2.8V的输出电压,波动大,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理?

网友D:
你这个gnd是什么鬼是单独连线而不是全覆铜那种么?

网友E(2024-06-28):
有可能是电流不够

网友F(2025-04-13):
后续结果如何呀?楼主后来收拾好了么?

网友G:
参考地有问题吧,GND怎么能画那么细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