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输出7.4v电压?

楼主:
单片机怎么输出7.4v电压,市面上没有找到带7.4v左右输出电压的单片机,如何通过外接电路或芯片使得5v电压变成7.4v呢

网友A(2022-11-15):
你可以给单片机供电7.8V。。不仅会输出7.4V,还能输出烟花。

网友B:
IO口输出交流,倍压。

网友C:
单片机不能接7.4V,但可以用电平转换电路,即单片机控制三极管,三极管再输出,不过是需要7.4v电源的,也就是说要先把电源升压到7.4v,再用三极管控制,电压比较高的最好要高低压隔离,7.4V应该是两节3.7V锂电池串联的

网友B:
输出通过电平转换电路,转换成其它电压

网友D:
你的7.4V用途是什么,电流是多大?你什么都不说,别人也不可能给你提供合适的电路。

网友E:
手册有低压控制高压的参考电路

网友F:
直接输出不可以,通过外围元件可以实现,比如继电器,mos管,三极管等等都可以的

网友G:
电平转换啊

网友H:
要想实现稳定的7.4V电压,需要通过比较器,加法器,乘法器,最后一定要加一个电压跟谁器,增强带负载能力。

网友I:
7.4v用做什么呢?

网友J:
为什么需要输出7.4V呀,可以使用一个三极管做非门电路 驱动,
也可以使用两个三极管做图腾柱输出。如图:

网友K:
用2个三极管(NPN+PNP),输出几百V都可以。

网友L:
可以用倍压电路

网友M:
将单片机引脚输出格式设置成OC门,这时可以通过一个上接电阻(如5.1K)外接到7.4V电源上。这样就可以输出7.4V了。
如果CPU无此功能(OC输出),只能外接一个东东转换电压了。

网友N:
可以用单片机输出PWM经倍压电路升压。看到过有个太阳能的充电电路,用NMOS管控制正极,G极的控制电压就经升压得到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手册有低压控制高压的参考电路

你引用的这个图2,根本实现不了电压变换,只是个扩流电路罢了。共射极电路电压放大能力为0,设计这个电路的人根本胡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O:
你引用的这个图2,根本实现不了电压变换,只是个扩流电路罢了。共射极电路电压放大能力为0,设计这个电路 ...

经过一番学习,了解到这电路不是用来输出5V,只是用来输出高电平
是我回错资料了

网友P:
回复的许多方案都可以用,具体选择上面哪种,取决于LZ的具体应用!!!!

网友Q:
DC-DC模块可以胜任,电流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电荷泵也行.

网友R:
接一个可调的升压模块,升压模块可以自己买,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S:
拿来给加热片加热,5v电压有点低,需要7.4v电压,有什么比较好的思路吗

网友T:
楼主你真逗,用什么单片机啊。找一个可调电源啊。想调多少就调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