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的采样频率和采样速率是不是同一个概念?采样频率、速率要远远大于被采样...

楼主(2022-11-15):
单片机ADC的采样频率和采样速率是不是同一个概念?采样频率、速率要远远大于被采样的信号频率和速率?

网友A:
speak English 拍死、

网友B:
采样频率
“采样频率,也称为采样速度或者采样率,定义了单位时间内从连续信号中提取并组成离散信号的采样个数,它用赫兹(Hz)来表示。采样频率的倒数是采样周期或者叫作采样时间,它是采样之间的时间间隔。通俗的讲采样频率是指计算机单位时间内能够采集多少个信号样本。基本含义连续信号在时间(或空间)上以某种方式变化着,而采样过程则是在时间(或空间)上,以T为单位间隔来测量连续信号的值。T称为采样间隔。

网友C:
采样频率fs,就是一秒采样的次数。
采样速度,或许也是指采样频率,或者采样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频率
“采样频率,也称为采样速度或者采样率,定义了单位时间内从连续信号中提取并组成离散信号的采样 ...

相当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频率fs,就是一秒采样的次数。
采样速度,或许也是指采样频率,或者采样时间。

ADC采样  有哪些因素可以影响到采样的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