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烧录/辅助开发工具包一体化软件功能介绍

楼主(2022-11-16):
     今天大家一起来认识下最新STC-ISP烧录/辅助开发工具包一体化软件:
工具栏是快捷键直达:其中STC接口调试和资料下载是非常方便实用的,其次是大学计划、软件更新、USB驱动程序
一、左侧:程序下载
左下侧:硬件选项、U8W/LINK1D脱机下载、程序加密后传输、ID号加密、下载口令、不停电下载、RS485控制、自动增量、用户接口
以上功能非常实用,大家可以试试。

右上侧:程序文件,左侧打开程序文件后,右侧可以修改,可以查看代码长度、校验和、区域填充、清空、保持
            eeprom文件,功能同上
            USB-CDC/串口助手:STC的USB-HID, USB-CDC/就是串口超级方便
            USB-HID助手:STC的USB-HID, USB-CDC/就是串口超级方便
      keil仿真设置:把STC型号添加到keil里、把STC单片机设置成仿真芯片、keil仿真注意事项
      STC硬件数学库
      选型价格样品:这个表格更新不及时,用户可以实时找STC业务员问询
      头文件:可保存可以复制
      范例程序STC各个系列的范例程序,C+汇编,可复制代码、保存文件、直接下载、保存位keil项目
      I/O配置工具:配置后可复制,非常实用的小工具
      波特率计数器、 定时器计数器、 软件延时计数器:非常实用的小工具
      指令表、封装脚位、版本修订历史
右下侧:发布项目程序及帮助,适合批量生产,非常实用  读取本机硬盘号

          新官网:stcai
         stc-isp-15xx-v6.90U-完整版

网友A:
stc-isp-15xx-v6.90U用起来没有6 88l好用,后者会锁定端口,前者不会,每次烧录都要选择端口号!

网友A:
stc-isp-15xx-v6.90U用起来没有6 88l好用,后者会锁定端口,前者不会,每次烧录都要选择端口号!希望下个版本能改过来!

网友B:
我用什么版本号都不会变,端口号一直不会变

楼主:
1.首先软件已经更新6.91版本了,建议用最新版
2.其次串口号这一行里,软件会自动识别第一个有效的串口,我这里是第一个被占用的串口是COM1,所以我这里一打开会显示串口1。    楼上如果还是有问题可以@我头像联系我

网友C(2022-12-19):
太难了,我试了几天都下载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首先软件已经更新6.91版本了,建议用最新版
2.其次串口号这一行里,软件会自动识别第一个有效的串口,我 ...

,6.91实际使用中并非这样,偶尔插个U盘什么的端口号就变了回到默认的com1,不想以前版本的默认自动识别有效端口。没特殊情况下我都使用4.8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