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diy一个单片机能控制喷雾器(能按下和弹起)按键,求意见

楼主(2022-11-16):
正常喷雾器需要按下按键就能工作,怎么去定制一个电开关,能通过继电器控制喷雾器工作和不工作,

网友A:
最经典的是电磁阀,周期开关可用偏心轮,动作幅度不大时考虑直线电机。有时有个电磁铁就全解决了

网友B:
直流3V的电磁阀就可以,通电开,断电关。

网友C:
1、去某一个宝上买个电动喷壶;
2、把开关线引出来接到继电器上;
3、你想怎么控制?

网友D:
电子的喷壶?按键就是一个开关,继电器也能负责开关。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东西现成的也不贵为什么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现成的也不贵为什么要DIY

主要是想继电器控制电子喷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经典的是电磁阀,周期开关可用偏心轮,动作幅度不大时考虑直线电机。有时有个电磁铁就全解决了

电磁阀是不是像控制水泵(水泵达不到那种效果)一样?我没有用过电磁阀,主要还是想用IO口控制喷壶,喷与不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磁阀是不是像控制水泵(水泵达不到那种效果)一样?我没有用过电磁阀,主要还是想用IO口控制喷壶,喷与 ...

你是想用单片机IO口控制继电器吗?那需要写点代码,先把IO口高低电平搞出来,剩下的就简单了。但如果就像你说的那样“定制一个电开关”(能按下和弹起)按键,那连单片机都不用,直接在继电器线圈上接个开关就行了。

你在标题里写“想diy一个单片机......按键”,但内容里又说“定制一个电开关”,是想做“按键”还是“电(控)开关”?你要实现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呢?做设计,先明确需求,才好定设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用单片机IO口控制继电器吗?那需要写点代码,先把IO口高低电平搞出来,剩下的就简单了。但如果就像 ...

谢谢回复,两者都行吧,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单片机输出部分容易搞定,我看别人做的是定制去一个电开关,IO口控制电开关。或者也有买喷壶过来把开关线引出了(我怕我不会搞)。目的就是单片机控制喷壶喷与不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两者都行吧,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单片机输出部分容易搞定,我看别人做的是定制去一个电 ...

论坛里有IO口驱动继电器的案例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