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修复电瓶电路

楼主:
此电路只对硫化电瓶有效果,修复脉冲8.33KHZ(浏览资料,此频率下修复效果最好),
间歇10ms,负脉冲放点50ms,停止40ms有条件可以检查电压状态(不检测也行,大约十几小时感觉满电就行)。
有意见建议欢迎交流,留言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22-11-16):
1、没有看懂蓄电池的接线方式。
2、在矿坛上听说铅酸电池硫化后,不管怎么修复效果都不好(加电解液或蒸馏水,以及过充),不知道楼主验证的实际情况如何?
3、单片机是不是和STC89C2051程序通用?如果可以通用我想DIY一个试下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没有看懂蓄电池的接线方式。
2、在矿坛上听说铅酸电池硫化后,不管怎么修复效果都不好(加电解液或蒸馏 ...

高频大电流脉冲效果好,我用80V供电是直接给48V-60V电动车直接修复,out端接48V正极,GND接电瓶负极

网友C:
请问楼主,AT89C2051的程序能否分享下,谢谢

网友D:
间歇10ms,负脉冲放点50ms,停止40ms有条件可以检查电压状态  这个怎么说  可以发个波形图?

网友E:
如果这个修复效果好的话,这个肯定会大卖的,这种铅酸电池在二三线城市用得还是很多的。

网友F:
AT89C2051的程序能否分享下,谢谢楼主!

网友G:
我直接用的遥控电扇主板改的,直接用上面的阻容电路,用220V对电瓶除硫化,前提是要把电瓶从车上断开电源,修复后可以继续用,2019年,电瓶放两个月,一点电也没有,测量电压0V,修复后,现在仍在用,这次在家一个多月了,只不过,我现在发现长时间不开车就把电瓶线断开。前几天下楼试一下,可以打着车,热车10分钟,充充电,又把电瓶线拆了,现在仍在家里不让出。坐标郑州,好悲啊,去年8月关在家一个有,今年5月关一个月,现在从10月14号,一直没有停止,今天11月29日了,还没有恢复正常。

网友G:
看看我的方法

网友H:
有没有程序共享一下.

网友B(2023-01-26):
程序还没写好,检测电压用内部比较器比较难办,有12V,48V,60V,多种,另外饿死的电瓶内阻很大电压更高,不好判断是否正常

网友I(2023-03-04):
引用 网友B:
程序还没写好,检测电压用内部比较器比较难办,有12V,48V,60V,多种,另外饿死的电瓶内阻很大电压更高,不 ...

楼主好:你亲身经历能把电瓶车电瓶容量提高吗?我努力很久,都没有成功,就是没去试验高频脉冲,我曾今用市电加高压电容40uF加可控硅,把电容上300V左右的电压,通过可控硅放电到电瓶上,估计脉冲电流在50A以上,以25Hz的频率去击电瓶,都没见效果。你说你看到效果,请楼主好好研究一下,如成功的话,价值很高的

网友J:
有一种不用单片机的,NE555震荡信号输入到CD4017,4017输出几个正脉冲给电瓶充电,然后间隙1个脉冲检测电瓶电压,然后4017输出一个负脉冲给电瓶放电,然后在一个间隙,然后再输出正脉冲充电

网友K(2023-04-07):
不错的东西,但是铅酸电池硫化后,不管怎么修复效果都不理想

网友B:
AT89C2051(12M晶振)输出脉冲8.33KHZ(120.048US)

        K0 BIT P3.2        ;-
        K1 BIT P3.3        ;+
    LED BIT P1.4        ;指示灯闪烁
        OUTH BIT P3.7;充电端口输出
        OUTL BIT P3.5;放电端口输出

        THHM EQU 3FH        ;3字节定时器寄存器

        ORG         00H
        LJMP        START
        ORG         03H
        LJMP         INT_0
        ORG         0BH
        LJMP         T0_0
        ORG         13H
        LJMP         INT_1
        ORG         50H

;===============主程序=========================

START:
        SETB OUTH ;反相输出
        CLR  OUTL ;静止状态
        CLR LED
        MOV 30H,#250 ;120us*250*25=0.75S
        MOV 31H,#25 ;
        MOV 32H,#48        ;
        MOV TMOD,#00000001B        ;T
        MOV TL0,#LOW(65536-50000)        ;50m
        MOV TH0,#HIGH(65536-50000)        ;
        MOV IE,  #10000111B
        MOV TCON,#00000101B
        MOV IP,  #00000101B
MIAN:
  SETB OUTH
  CLR  OUTL ;静止状态
  MOV 6FH,#20
        DJNZ 6FH,$
  CLR  OUTH
  CLR  OUTL ;充电状态
  MOV 6FH,#15
        DJNZ 6FH,$
  SETB OUTH
  CLR  OUTL ;静止状态
  MOV 6FH,#20        ;
        DJNZ 6FH,$
  SETB OUTH
  SETB OUTL ;放电状态
  MOV 6FH,#5        ;10us
        DJNZ 6FH,$
DJNZ 30H,MIAN
  DJNZ 31H,MIAN
  JB P3.6,SSST        ;
  CPL LED
        MOV 30H,#250 ;120us*250*25=1.5S周期闪烁
        MOV 31H,#50 ;
  JMP MIAN
SSST:
   CPL LED
        MOV 30H,#250 ;120us*250*10=0.3S周期闪烁
        MOV 31H,#10 ;
  JMP MIAN

;=======================INT0===================================
INT_0:
        PUSH ACC
        PUSH PSW
  SETB OUTH
  CLR  OUTL
        LCALL DELAY10ms
        JB K0,INT_0EN
        JNB  K0,$
        LCALL DELAY10ms
        JNB  K0,$
        CLR C
        INC 33H
    MOV A,33H
    CJNE A,#05,INT_00
INT_00:
    JC INT_0EN
    MOV 33H,#01

INT_0EN:
        POP PSW
        POP ACC
;        SETB EA
        RETI
;=======================INT1ÖD¶Ï================================
;
;===============================================================
INT_1:
        PUSH ACC
        PUSH PSW
INT_1EN:
        POP PSW
        POP ACC
        RETI
;=====================================================
T0_0:
        PUSH ACC
        PUSH PSW
        DJNZ 30H,T0_0EN
        MOV 30H,#200
        DJNZ 31H,T0_0EN
        MOV 31H,#180
        DJNZ 32H,T0_0EN
        MOV 32H,#48
        DJNZ 33H,T0_0EN
        MOV 33H,#5

T0_0EN:
        MOV TL0,#LOW(65536-50000)        ;50m¶¨ê±
        MOV TH0,#HIGH(65536-50000)        ;
        POP PSW
        POP ACC
        RETI
;-------6FH确定延时程序-----------
DELAY_6FHus:
        DJNZ 6FH,$
        RET
;---------10ms延时--------------
DELAY10ms:
        MOV 6EH,#10
DLY3:
        MOV 6FH,#248
        DJNZ 6FH,$
        DJNZ 6EH,DLY3
        RET
;========================================================

        END

网友B:
程序发上来了,脉冲宽度没按照原来的设计,有注释可以自己修改,定时程序也没实现,放电端实验最好串入电阻保护,避免烧毁放电场效应管,我的已经烧了,

网友L:
楼主高人,这个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M(2023-05-13):
感谢分享 等反馈效果 也学着做一个

网友N:
引用 网友B:
AT89C2051(12M晶振)输出脉冲8.33KHZ(120.048US)

        K0 BIT P3.2        ;-

大佬 哦,还是用汇编写的

网友O:
这是好东西啊,如果需要12v的,怎么改电压呢。比如一般修复多久,只修复12v汽车电瓶

网友P(2023-06-17):
非常的实用。

网友Q:
单片机部分好像只是独立的信号发生器,用7555或7556,是不是可以替代单片机?
其他电路不用变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Q:
引用 网友K:
不错的东西,但是铅酸电池硫化后,不管怎么修复效果都不理想

其实,这个就是在新买来的电池时候,在充电时候用上,能缓解电池硫化;
我做了一个,用这个方法,免维护胶体电池用了5年,容量基本无衰减,很神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O:
这是好东西啊,如果需要12v的,怎么改电压呢。比如一般修复多久,只修复12v汽车电瓶

12V也能用,充电电压降低就行,

网友R:
做了一个类似的脉冲修复仪,不需要外接电源,只要电池充满电即可使用。达到放电阈值自动停止修复。现在正在测试,不知道效果如何。

控制板

控制板

充电后级

充电后级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做了一个类似的脉冲修复仪,不需要外接电源,只要电池充满电即可使用。达到放电阈值自动停止修复。现在正在 ...

效果如何到时候公布一下

网友R(2023-07-20):
引用 网友S:
效果如何到时候公布一下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测试,感觉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R:
引用 网友S:
效果如何到时候公布一下

等有时间,再试试楼主的电路怎么样

网友N(2024-12-21):
这个充电电流很小的呀,频率最多也就是50Hz,我买了说是有修复功能的充电器,结果没什么用,电瓶充一天,量测显示充满了,但是电压空载都是很快就掉下来了,最后无奈又去买了个新的电瓶换下来才能打火,

网友T(2025-09-01):
引用 网友B:
高频大电流脉冲效果好,我用80V供电是直接给48V-60V电动车直接修复,out端接48V正极,GND接电瓶负极

楼主,能提供资料吗?

网友:
楼主,能提供资料吗?

什么资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