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程序编译错误困扰了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楼主:
大神,这怎么个改法。小弟不太精通,求助大哥帮帮忙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网友A(2022-11-16):
第20行花括号}没有对应的{

网友B:
仔细看看大括弧,能对应上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大括弧,能对应上不?

头发掉了30几根了。大哥。改不正确

网友D:
20和34行

网友A:
下载一个astyle或者gnu indent把你的源码捋整齐了马上就能看出来。

网友D:
还有24行

网友E:
请注意:“{”和“}”需要成对出现!实在不行找本C语言书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F:
第3行也有问题

网友G:
仔细看看你的大括号,14  0行貌似都有问题

网友H:
其实就是{}没有成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