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及中断实现百秒以内正计时程序

楼主(2022-11-16):
定时器及中断设计电路如图所示,可以看到使用两个数码管来显示。实现百秒之内的正计时器(如17秒),到达17秒LED闪一下计时结束,数码管实时显示正计时值。

//名称: 定时器实现数码管倒计时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EG P3

sbit SCON1 = P2^0;
sbit SCON2 = P2^1;
sbit LED = P2^5;

uchar num=0,ge,shi;    //倒计时17秒  7秒    正计时 0
uchar count=0;
uchar flag;

//定义表格存放共阳极LED的点阵码
unsigned char code ledTab[]={
        0xC0, // 1100 0000 数字0
        0xF9, // 1111 1001 数字1
        0xA4, // 1010 0100 数字2
        0xB0, // 1011 0000 数字3
        0x99, // 1001 1001 数字4
  0x92, // 1001 0010 数字5
        0x82, // 1000 0010 数字6
        0xF8, // 1111 1000 数字7
        0x80, // 1000 0000 数字8
        0x90  // 1001 0000 数字9
};

//毫秒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20; y > 0 ; y--);
}

void T0INT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50ms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
        TR0=1; //开始计时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flag++;
        if(flag==20)//当定时到1秒时执行
        {
                flag=0;
                num++;     //
                if (num > 17)    //
                {
                        num = 0;
                        TR0=0;  //停止计时
      SEG=0xff;   //消影 不然会闪烁一下
                        LED=0;
                        delay(1000);
                        LED=1;
                        while(1)
                        {
                          SEG=0xff;  //计时结束 熄灭数码管
                        }
                }
        }
}

void main(){
        T0INTinit();
        while(1)
        {
                SEG=0xff; //消影
                shi = num / 10;
                ge = num % 10;
                switch(count)
                {
                        case 0: SCON1=0;SCON2=1;SEG=ledTab[ge];break;  //共阳极
                        case 1: SCON1=1;SCON2=0;SEG=ledTab[shi];break;
                }
                count++;
                if(count>1) count=0;
        }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版本的仿真下载(注意:不能兼容其他版本 只能用8.13打开):

网友A:
用定时器中断计数可以实现任意时间定时,无论是秒、分钟、小时、天、月都没有问题的。这是基本功。
例如:
void T0INT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50ms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
        TR0=1; //开始计时
}

void T0INT() interrupt 1//50ms定时器中断
{
        static  unsigned int  m,s0,fen0,h0,day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m++;//
        if(m>=20)
        {
          s0++;
          s++;//秒变量,需要定义成全局变量
          m=0;
        }
        if(s0>=60)
        {
          fen0++;
          fen++;//分钟变量,需要定义成全局变量         s0=0;
        }
        if(fen0>=60)
        {
          h0++;
          h++;//小时变量,需要定义成全局变量
          fen0=0;
        }
        if(h0>=24)
        {
          day0++;
          day++;//天变量,需要定义成全局变量
          h0=0;
        }
        if(day0>=30)
        {
          yue++;//月变量,需要定义成全局变量
          day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