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600毫安开关电源适配器如何直接降到5V输出?

楼主(2022-11-16):
谢谢大家。哦,还是我没说清楚:是由9V输出电压直接降到5V(不再有9V的电压)7805降到5V,9V电压还是存在,从功耗讲也不核算。

网友A:
加一级LM2596降到5V即可。

网友B:
找个7805降到5v输出来用

网友C:
5V 开关电源很好找的。充电宝/手机充电器不至于没有吧?

网友D:
三端稳压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 开关电源很好找的。充电宝/手机充电器不至于没有吧?

目前手里只有9V/0.6A的

网友E:
这么改实在是没啥意义。就算是要改,你要先画一个电路图出来啊,让大佬们给你指点一下。
光打字怎么能说清楚呢。
再说随便找个手机的充电器不就是5V的了。这多简单。实在不行电脑的USB也能输出5V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手里只有9V/0.6A的

你有很多个这种开关电源么要改么?有很多台就按电路图改元件,不想有损耗就改输出变压器降低输出电压;如果只需要用一个或几个,那就上某一个宝或某鱼上买,又快又方便。

网友G:
用串联电阻的办法可行。其阻值与风扇的电流头关,假如为40mA,电阻值=(9V-5V)/0.04A=100Ω。如果电压不对,改变阻值再试

网友H:
看这个电源是初级调整还是次级调整,更改不同的分压电阻可以输出5V,而不会增加额外功耗。

网友I:
楼主这是要改造电源,而不是单纯的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是要改造电源,而不是单纯的降压

9V改成5V是上策!外壳拆不开,还不会开关电源改变输出电压(仅弄过微调),还没看到电路结构,有没有431,817之类的?

网友J:
可以加一级DC转DC降压。关键是你降压后需要多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是要改造电源,而不是单纯的降压

还是你理解的对!

网友K:
更改电压调整电路参数。

网友L:
拆电路板,修改后级取样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M:
改一下反馈取样电阻,简单。材料几乎零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N:
改TL431分压电阻也许可以,但是高端的芯片方案会监视变压辅助绕组电压,无法启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改TL431分压电阻也许可以,但是高端的芯片方案会监视变压辅助绕组电压,无法启动芯片

9V改4.2V变化幅度大些,如果是7-8V似乎对原电路影响不大,合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