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拆解厚铝基散热版LED的好办法?

楼主(2022-11-16):
2W大功率LED3*3贴片,大面积铝散热板1.5毫米厚。焊上容易拆下难。

网友A:
如果铝基板上只有一颗led灯那就直接上加热台,如果有很多灯只取一颗坏的那就破坏掉灯体然后烙铁把引脚焊掉就可以

网友B:
用平底锅熔一层锡水,铝板放在锡水上试,应该能行。

楼主:
哦,我没说明白,散热板上的LED是打算完好的拆下来再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平底锅熔一层锡水,铝板放在锡水上试,应该能行。

只换一颗led全部融化不是好办法,板子很大,大锅太费锡,。代价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铝基板上只有一颗led灯那就直接上加热台,如果有很多灯只取一颗坏的那就破坏掉灯体然后烙铁把引脚焊掉 ...

我是想取下来再利用。

网友C:
找个间距如元器件引脚大小的散热片开孔并固定在烙铁头上,加热后可以方便的拆焊件。找到专用模具就更好了

网友D:
俗称铁板烧,就是加热台。不用温度太高,然后用热风枪配合一下就完整的下来了。
如果灯是塑料的颗粒,还是算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我没说明白,散热板上的LED是打算完好的拆下来再利用!

建议放弃!从普通的PCB上拆下来都不建议再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取下来再利用。

一颗LED没多少钱的,再说现在物流也快捷,当日达都有可能了。最怕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F:
这是要准备批量复用么?此钱不可赚

网友G:
家用?
燃气灶啊,我家里的LED灯坏了,急用,淘宝也要两三天。就把灯板放燃气灶上面直接烧,控制火候
一融化就用镊子夹下来,很快。应急还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要准备批量复用么?此钱不可赚

闲着无事,拆件利用,不亦乐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俗称铁板烧,就是加热台。不用温度太高,然后用热风枪配合一下就完整的下来了。
如果灯是塑料的颗粒,还是 ...

LED灯珠基本是一次性的不可拆解复用?尤其是铝基板上的。电磁炉加铁板热后倒是拆过,但不适宜拆解个别的其中一个LED。

网友H:
你只换一颗坏LED,何必要外观完好无损的取下来呢?直接用斜口钳把顶部封装夹掉后,只剩下两个单独的焊盘把烙铁温度调高一些,就好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只换一颗坏LED,何必要外观完好无损的取下来呢?直接用斜口钳把顶部封装夹掉后,只剩下两个单独的焊盘把 ...

破环性拆解我就是这样干的,如果我想把好的完整的拆下来怎么办?至今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用?
燃气灶啊,我家里的LED灯坏了,急用,淘宝也要两三天。就把灯板放燃气灶上面直接烧,控制火候[em0 ...

我也这么干过,损坏率太高!

网友I:
最好用发热平板,一次性全抖下来。

网友J:
用PTC发热板,200度,或者230度的,不过这种颗粒现在基本是塑料的,拆下来也难再次用上。

网友K:
铝基板一般是单面板,散热快,可以在加热台,再用摄子把灯珠取下来,铝基板和灯珠都不会坏。

网友L:
有专门卖拆LED的发热板的,很容易就把LED灯珠拆下来了。如果LED铝板不是很大的话可以用热风枪试试,应该也可以拆的。

网友M:
上什么加热台。。
一只防风打火机的事(2个人操作):
铝基板背面一般都是空的,一人拿镊子,另一支手拿板,另一个点起打火机,也扶着板,对准要拆的器件,烤它!一般只要3、5秒能就拆下一个器件。无损拆件!我用这个方法都 不知拆了多少5030了。。

网友N:
少弄一些助焊剂,不然更难拆接下来,热风箱不推荐,拆下来就损坏了

网友O:
LED灯珠有3V.6V,9V,具体要求查资料,买个小加热台可以方便的拆,我是买个9.9元的,PTC加热台,没有买调温款,我有调压器,试了一下用调压器调到130V左右,拆铝基板上LED很方便,要是直接接220V,估计要超温了,以前我用电烙铁拆过,基本拆下全废了,用来用执风枪,也是吹的面目全非,看了人家用加热台,可是手里没有,用热风枪吹铝基板背面也可以,温度稍高一点,就是吹着太慢,当时也凑和着用了,买加热台后,还是这个方便,放上去几十秒就可以了,直接镊子取下来。当然,每个人具体情况还是要切合实际。不能盲目跟着别人学。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什么加热台。。
一只防风打火机的事(2个人操作):
铝基板背面一般都是空的,一人拿镊子,另一支手拿 ...

这方法只限于窄条铝基薄板,大面积厚铝板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O:
LED灯珠有3V.6V,9V,具体要求查资料,买个小加热台可以方便的拆,我是买个9.9元的,PTC加热台,没有买调温款 ...

电磁炉加发热铁板可以当加热台,可以批量拆解LED。但选择性拆解困难。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干过,损坏率太高!

温度掌握好,温度不能高,加热要慢,一般都行
温度高了,速度快了,灯就坏了

网友Q:
有人跟你说毁灯,你说你灯要再利用,
那么,我提议你剪板,然后拆灯再利用,估计,这回你要说,板还要再用吧?
那,板也要接着用,灯也要接着用,你拆它干嘛?

网友R:
吹头发用的吹风机,开大风,把控好时间,就行。
另外,LED很便宜,没必要这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人跟你说毁灯,你说你灯要再利用,
那么,我提议你剪板,然后拆灯再利用,估计,这回你要说,板还要再用 ...

“剪板,然后拆灯再利用”---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吹头发用的吹风机,开大风,把控好时间,就行。
另外,LED很便宜,没必要这么折腾

从LED上面吹首先受热的是灯外壳塑料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间距如元器件引脚大小的散热片开孔并固定在烙铁头上,加热后可以方便的拆焊件。找到专用模具就更好了

专用模具烙铁头是好,不过现在贴片LED焊点外露的很少,热量不容易导入,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从LED上面吹首先受热的是灯外壳塑料很容易坏!

那从背面吹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从背面吹怎么样?

如果是窄条用蜡烛背面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人跟你说毁灯,你说你灯要再利用,
那么,我提议你剪板,然后拆灯再利用,估计,这回你要说,板还要再用 ...

哈哈哈哈,谢谢。把几个部分损坏的合成一个好的呀。

网友S:
用电吹风在铝基板底面加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