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写数据命令的函数中为什么要加入延时

楼主(2022-11-16):
我查了lcd1602和mcu的手册,mcu执行一条指令都在1us以上,而lcd1602所要求的时间间隙都是ns级的。按理不需要什么延时。你要真不加吧,刚开始还行,跑着跑着就异常(乱码和回显不及时判断应是写入失败,我有查忙状态的)

谁能给我解解惑,提前感谢了(手动抱拳)!

mcu:stc89c52rc
晶振:11.0592Mhz

网友A:
如果是并口,可以使用数据最后脚,做忙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并口,可以使用数据最后脚,做忙检测

有做忙检测的,但还是会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并口,可以使用数据最后脚,做忙检测

数据写入都在lcd1602反馈空闲时写入的

网友B:
因为处理数据也要时间

网友C:
楼主你贴一下你用的LCD1602的手册中的时序参数,我看看ns级的LCD1602是怎么样的。
黑白的LCD点阵屏,基本都是us级的速度(控制器通常就是跑256K),还要查忙。

彩色TFT屏倒是可以几十MHz以上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贴一下你用的LCD1602的手册中的时序参数,我看看ns级的LCD1602是怎么样的。
黑白的LCD点阵屏,基本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处理数据也要时间

数据处理时LCD应该返回忙吧,我有查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