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io口电平问题

楼主(2022-11-16):
我让p1.1口输出高电平,p1.0输出低电平,用万用表测显示电压为5v,可是我在这俩个口之间连上了一片发热片之后再去测发现电压为0,这是为什么,有没有大佬知道了。

网友A:
准双向口,IO口输出高电平电流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双向口,IO口输出高电平电流很小

那低电平会比较高吗

网友B:
I/O口的驱动能力不可以直接接发热片,要通过三极管或继电器驱动发热片。

网友C:
发热片 ?  你想用I/O口直接驱动发热片  发热吗?
想驱动发热片 发热,需要增加  匹配的驱动电路,
由单片机的I/O 来控制驱动电路,来实现发热片的,开/关和温度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片 ?  你想用I/O口直接驱动发热片  发热吗?
想驱动发热片 发热,需要增加  匹配的驱动电路,
由单 ...

这个驱动电路大概是什么样的呢,由什么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口的驱动能力不可以直接接发热片,要通过三极管或继电器驱动发热片。

继电器是控制负载的开关状态吧,有升压或者转换的功能吗

网友D:
单片机主要是负责控制,继电器只有开关的功能。
升压?转换?
模电需要学的还很多啊。

网友E:
发热片电阻多少?

网友F:
单片机输出的是高低电平,是控制信号,驱动能力最多十几毫安(具体看手册写的很清楚),你让它直接驱动发热片,怎么想的呢?

网友G:
感觉连初中的物理都还没有学会,还是先打好基础吧,连继电器能起什么作用、单片机I/O驱动能力都不清楚就来玩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片电阻多少?

电阻用电压表测好像只有5欧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输出的是高低电平,是控制信号,驱动能力最多十几毫安(具体看手册写的很清楚),你让它直接驱动发热 ...

我是初学者,看他的电压有5v以为可以直接驱动,但是接上去发现两个之间的电压就为0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阻用电压表测好像只有5欧姆左右

根据欧姆定律
V=IR=0.000250 * 5 = 0.00125V
所以测到0V是正常的

可以外接继电器或MOS管再加高功率电源来驱动
继电器或MOS管是当作开关来用
高功率电源可以用充电寳或手机充电器
选5V,1A以上的就行
这1A是哪来的?
又是欧姆定律
I=V/R=5/5=1A

网友I:
单片机 只是控制电路

控制驱动模块或者继电器以及三极管 开 关
驱动模块和继电器都有另外的电源输入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据欧姆定律
V=IR=0.000250 * 5 = 0.00125V
所以测到0V是正常的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去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电路大概是什么样的呢,由什么组成

要知道 发热片的功率和耐压多少伏, 发垫片一端接电源端,另一端接三极管或MOS管 集电极,单片机输出PWM信号,控制三极管或MOS  开和关,来实现 开、关和调温度。如果想精准调温度,需要增加一个热敏电阻  做一个闭环检测,来实现精准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