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遥控程序 同一个按键按下开灯,再按下关灯?

楼主(2022-11-16):
想问一下大家,在void main主函数的最后一个if语句中,我要怎么改一下才能实现同一个按键按下开灯,再按下关灯啊,改了好久了,也没成功

/*************************************************************************************

*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显示红外遥控键值数据

接线说明: (具体接线图可见开发攻略对应实验的“实验现象”章节)
                   1,单片机-->红外接收模块
                                   P32-->J11
                   2,单片机-->动态数码管模块
                                   J22-->J6
                                P22-->J9(A)
                                P23-->J9(B)
                                P24-->J9(C)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IRIN=P3^2;

uchar num;

sbit jidianqi1=P3^4;
sbit jidianqi2=P3^5;
sbit jidianqi3=P3^6;
sbit jidianqi4=P3^7;

uchar IrValue[6];
uchar time;

uchar DisplayData[8];
uchar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0、1、2、3、4、5、6、7、8、9、A、b、C、d、E、F、H的显示码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for(i=0;i<3;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2] = smgduan[16];
            DigDisplay();

                if((DisplayData[0]==0x3f)&&(DisplayData[1]==0x06))
                {
                        jidianqi1=0;

                }
                if((DisplayData[0]==0x3f)&&(DisplayData[1]==0x5b))
                {
                        jidianqi2=0;
                }
                if((DisplayData[0]==0x3f)&&(DisplayData[1]==0x4f))
                {
                        jidianqi3=0;
                }
                if((DisplayData[0]==0x3f)&&(DisplayData[1]==0x66))
                {
                        jidianqi4=0;
                }

                if((DisplayData[0]==0x3f)&&(DisplayData[1]==0x6d))
                {
                        jidianqi1=1;
                }
                if((DisplayData[0]==0x3f)&&(DisplayData[1]==0x7d))
                {
                        jidianqi2=1;
                }
                if((DisplayData[0]==0x3f)&&(DisplayData[1]==0x07))
                {
                        jidianqi3=1;
                }
                if((DisplayData[0]==0x3f)&&(DisplayData[1]==0x7f))
                {
                        jidianqi4=1;
                }

                if((DisplayData[0]==0x66)&&(DisplayData[1]==0x6d))
                {

                          jidianqi1=~jidianqi1;

                 }

        }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char j,k;
        uint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网友A:
定义全局bit变量,收到相应数据,反相、变量也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全局bit变量,收到相应数据,反相、变量也反转

我if里判断的一直是45H这个码,如果定义了变量会不会也是一直在反转

网友B:
IrValue[2]用完要清零

网友C:
收到按键后取反IO即可。

网友D:
STC的开天斧,主控是STC8H8K64U
先 USB 下载;2,然后,跑马灯; 3,再 USB 仿真
从点灯开始,到示波器,从自学入门到成为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到按键后取反IO即可。

非常感谢,晚上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到按键后取反IO即可。

是这么做的,但是加了大延时以后会看到灯一直取反,可能是因为条件一直满足所以一直在执行条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么做的,但是加了大延时以后会看到灯一直取反,可能是因为条件一直满足所以一直在执行条件

做个标志位,判断每按一次,只执行一次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Value[2]用完要清零

测了一下,非常好,厉害

网友F(2023-01-12):
io口反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