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控制io如何输出高于5v的电压?求实现电路的方法与思路

楼主(2022-11-16):
想做一个电路,让单片机的引脚输出不同的电压,采用pwm实现,可以进行调节占空比来实现,但是需要产生4-7.4v的电压。准备用升压模块来做,可是升压模块好像只能升到固定电压,没办法进行调节,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和思路,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A:
用调整管。具体参考老式可调稳压电源电路。

网友B:
运放输入滤波放大即可,如果电流需求较大的话,加一个三极管扩流。

网友C:
PWM滤波后接放大器即可。

网友D:
还是用 F/V 转换专用芯片实在些

网友E:
外接高功率电源加MOS管来控制
高功率电源选7.4V以上
单片机pwm控制MOS管

网友F:
PWM频率需要多少快?

网友G:
例如:用单片机IO输出一个PWM驱动一个NPN的三极管,三极管集电极电阻接12V电源,就可以达成目的了。

网友H:
用boost电路可以做到
用单片机PWM输出控制Q的基极。如果功率不满足,把Q换成MOS管。
试着调整PWM频率和占空比,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电压(Vo)。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例如:用单片机IO输出一个PWM驱动一个NPN的三极管,三极管集电极电阻接12V电源,就可以达成目的了。

这个可以通过pwm调节占空比来调节电压吗

网友I(2023-01-21):
足够简单的就是用三极管对管做图腾电路